树莓派温湿度传感器器件实验

楼主:
温湿度传感器器件介绍
DHT11是一款含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复合传感器,它应用专用的数字模块采集技术和温湿度传感技术,确保产品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和卓越的长期稳定性。传感器包括一个电阻式感湿元件和一个NTC测温元件,并与一个高性能8位单片机相连接。

温湿度传感器模块温湿度传感器器件
引脚说明
VCC    供电3.5V-5.5V DC
DATA 串行数据,单总线,必须接上拉电阻 5.1K左右,这样空闲时 DATA总是为高电平
GND   接地,电源负极
NC     空脚不连接
DHT11的工作原理
DHT11是通过单总线与微处理器通讯,只需要一根线,一次传送40位数据,高位先出。
数据格式
8bit湿度整数数据 + 8bit湿度小数数据 +8bit温度整数数据 + 8bit温度小数数据 + 8bit校验位。
校验算法
将湿度、温度的整数小数累加,只保留低8位。MCU与DHT11通信约定:主从结构,DHT11为从机,MCU作为主机,只有主机呼叫从机,从机才能应答。
详细流程
MCU发送起始信号 -> DHT响应信号 -> DHT通知MCU准备接受信号 ->DHT发送准备好的数据 ->DHT结束信号-> DHT内部重测环境温湿度数据并记录数据等待下一次MCU的起始信号。
由流程可知,每一次MCU获取的数据总是DHT上一次采集的数据,要想得到实时的数据,连续两次获取即可,官方不建议连续多次读取DHT,每次读取的间隔时间大于5秒就足够获取到准确的数据,上电时DHT需要1S的时间稳定。
MCU起始信号
1、设置DATA引脚为输出状态并输出高电平
2、再将DATA输出为低电平,持续时间大于18ms,此时DHT检测到后从低功耗模式->高速模式
3、DATA引脚设置为输入状态,由于上拉电阻的关系,DATA就变为高电平,从而完成一次起始信号。

响应信号、准备信号
(DHT在MCU DATA引脚输出低电平时,从低功耗模式转至高速模式,等待DATA引脚变为高电平)
1、DHT输出 80us低电平 作为应答信号
2、DHT输出 80us高电平 通知微处理器准备接受数据
3、连续发送 40位数据(上次采集的数据)

DHT数据信号
数据为“0”格式:50us的低电平 +26-28us的高电平
数据为“1”格式:50us的低电平 +70us的高电平

DHT结束信号
DHT的DATA引脚输出40位数据后,继续输出低电平50us后转为输入状态,由于上拉电阻,DATA随之变为高电平。DHT内部开始重测环境温湿度数据,并记录数据,等待外部的起始信号。

实验目的
利用温湿度传感器检测空间内的温度和湿度,传感器将数据收集到以后传到RaspberryPi开发板中,经过处理反映在LCD上,在LCD中第一行显示的是温度,第二行显示的湿度。
组件清单
u  面包板*1
u  DHT11传感器*1
u  串行LCD1602*1
u  导线若干
连接

IO1(wiringPi)/18(BCM)

DATE(OUT)

C++部分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ringPi.h>

#include    <wiringPiI2C.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    "dht11.h"

int main()

{

    char val1[3],val2[3],val3[3],val4[3];

    init();

    delay(100);

wiringPiSetup();

  while(1)

    {

       pinMode(1,OUTPUT); // set mode to output

       digitalWrite(1, 1); // output a high level

       delay(100);

        if(readSensorData())

        {

               printf("RH:%d.%d\n",(int)(databuf>>24)&0xff,(int)(databuf>>16)&0xff);

               printf("TMP:%d.%d\n",(int)(databuf>>8)&0xff,(int)databuf&0xff);

               int2str((int)(databuf>>24)&0xff,val1);

               int2str((int)(databuf>>16)&0xff,val2);

               int2str((int)(databuf>>8)&0xff,val3);

               int2str((int)(databuf)&0xff,val4);

               write(0, 0,"RH: ");

               write(5, 0,val1);

                write(7, 0,".");

               write(8, 0,val2);

               write(0, 1,"TMP: ");

               write(5, 1,val3);

           write(7, 1,".");

            write(8, 1,val4);

            databuf=0;

            delay(1000);

       }

    }

}

Python部分代码
import RPi.GPIO as GPIO

import time

import LCD1602 as LCD

DHTPIN = 18

LCD.init_lcd()

time.sleep(2)

GPIO.setmode(GPIO.BCM)

MAX_UNCHANGE_COUNT = 100

STATE_INIT_PULL_DOWN = 1

STATE_INIT_PULL_UP = 2

STATE_DATA_FIRST_PULL_DOWN = 3

STATE_DATA_PULL_UP = 4

STATE_DATA_PULL_DOWN = 5

def read_dht11_dat():

GPIO.setup(DHTPIN, GPIO.OUT)

GPIO.output(DHTPIN, GPIO.HIGH)

time.sleep(0.05)

GPIO.output(DHTPIN, GPIO.LOW)

time.sleep(0.02)

GPIO.setup(DHTPIN, GPIO.IN, GPIO.PUD_UP)

unchanged_count = 0

last = -1

data = []

while True:

  current = GPIO.input(DHTPIN)

  data.append(current)

  if last != current:

    unchanged_count = 0

   last = current

  else:

    unchanged_count += 1

   if unchanged_count > MAX_UNCHANGE_COUNT:

    break

state = STATE_INIT_PULL_DOWN

lengths = []

current_length = 0

for current in data:

   current_length += 1

  if state == STATE_INIT_PULL_DOWN:

   if current == GPIO.LOW:

    state = STATE_INIT_PULL_UP

   else:

    continue

  if state == STATE_INIT_PULL_UP:

   if current == GPIO.HIGH:

    state =  STATE_DATA_FIRST_PULL_DOWN

   else:

    continue

  if state ==  STATE_DATA_FIRST_PULL_DOWN:

   if current == GPIO.LOW:

    state = STATE_DATA_PULL_UP

   else:

    continue

  if state == STATE_DATA_PULL_UP:

   if current == GPIO.HIGH:

     current_length = 0

    state = STATE_DATA_PULL_DOWN

   else:

    continue

  if state == STATE_DATA_PULL_DOWN:

   if current == GPIO.LOW:

    lengths.append(current_length)

    state = STATE_DATA_PULL_UP

   else:

    continue

if len(lengths) != 40:

  print ("Data not good,  skip")

  return False

shortest_pull_up = min(lengths)

longest_pull_up = max(lengths)

halfway = (longest_pull_up + shortest_pull_up) / 2

bits = []

the_bytes = []

byte = 0

for length in lengths:

  bit = 0

  if length > halfway:

   bit = 1

  bits.append(bit)

print ("bits: %s, length:  %d"  % (bits, len(bits)))

for i in range(0, len(bits)):

  byte = byte << 1

  if (bits[i]):

   byte = byte | 1

  else:

   byte = byte | 0

  if ((i + 1) % 8 == 0):

   the_bytes.append(byte)

   byte = 0

print (the_bytes)

checksum = (the_bytes[0] + the_bytes[1] + the_bytes[2] + the_bytes[3]) & 0xFF

if the_bytes[4] != checksum:

  print ("Data not good,  skip")

  return False

return the_bytes[0], the_bytes[2]

def main():

print ("Raspberry Pi  wiringPi DHT11 Temperature test program\n")

while True:

  result = read_dht11_dat()

  if result:

   humidity, temperature = result

   print ("humidity: %s  %%,  Temperature: %s C`" % (humidity, temperature))

   LCD.print_lcd(0,0,'HUM: ' + str(humidity) + ' %')

   LCD.print_lcd(0,1,'TEM: ' + str(temperature) + ' C')

  time.sleep(1)

def destroy():

GPIO.cleanup()

if __name__ == '__main__':

try:

  main()

except  KeyboardInterrupt:

  destroy()

实验结论
注意事项:若LCD灯光太暗,可以通过调节LCD背面蓝色的可变电阻(注:接背面的跳线帽)

通过树莓派GPIO口控制DT11温湿度传感器 和 LCD1602 ,了解DT11温湿度传感器工作原理和LCD显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