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收音机芯片3610做的频率计

楼主(2020-07-16):
利用数显收音机屏幕和显示芯片做的频率计
数显收音机屏幕修复 修复后可焊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188068-1.html

这三个都可以显示400MHZ以上的频率  最高能显示多少就不知道了

两个小的频率计按键从左到右分别是AM/FM切换   显示位数切换 和 10.7MHZ/70KHZ切换

测试了网上买的3610D芯片 最高到300MHZ左 我手里还有一个拆下来的显示频率没达到400MHZ的也是3610D   可能带D的都不支持400MHZ以上吧

我用的芯片都是从收音机里拆的

如果用信号线测频率则是通过usb口的D+D-输入信号

网友A(2021-08-12):
支持一下,手里有几个显示频率收音机,没事的时候捣鼓一下

楼主:
最新测试  已达到对讲机最大频率

网友B:
太好了,请问这个怎么改?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请问这个怎么改?有教程吗?

看懂3610芯片引脚图就能改   我加了单片机和轻触按键用来控制显示模式  不用单片机和轻触按键就得用自锁开关  不是所有的3610都支持显示这么高的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懂3610芯片引脚图就能改   我加了单片机和轻触按键用来控制显示模式  不用单片机和轻触按键就得用自锁 ...

这种屏幕比较大的哪里买?也想整个3610的频率计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屏幕比较大的哪里买?也想整个3610的频率计玩玩

买收音机拆的  拆了好几个收音机

网友D(2022-08-02):
不错      做一个试试

网友E(2023-12-05):
不错的方案,值得借鉴。

网友F(2024-03-08):
刚刚翻阅资料时看到本帖。收音机频率计显示的都是减去了一个中频的值,楼主已经设法显示实际频率了吗?是如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