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个的运算符 哪个坛友举个例子,感觉C语言代码很少遇到

楼主:
这三个的运算符哪个坛友举个例子,感觉代码很少遇到

网友A(2020-07-16):
你学C怎么能不知道呢?

网友B:
好似逗号运算符在蛋骗鸡编程中不适用。

网友C:
(A > B)? C :D  如果A> B为真 那么执行C否则执行D等价 if(A >B)
{C;}
else
{D;}

A^=B等价A=A^B,把A和·B中的数字转换成2进制,如果相同位置的数不同,那么该位等于1.例如
0110 ^
0011
=
0101
A=(2,3)逗号运算符。代表逗号后面那个有效
既A = 3;
int a =1,b=2,c=3;中逗号不属于运算符

网友D:
非也,这3个运算符非常重要

用了几次“?”,如果用if程序更长
关于^http://www.51hei.com/bbs/dpj-177800-1.html及我另一文章
逗号是更重要的,有两大类用处,自己体会。

网友D:
如果一个IO口的LED闪烁,用“^”吧,比if好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非也,这3个运算符非常重要

用了几次“?”,如果用if程序更长

逗号重不重要不知道,很少用到是真的,就算需要用到我也会用if之类的代替,因为逗号太小,有时候经常看成点或者敲乘中文逗号。解读也需要一定的代码基础,我要的是快速解读,虽然用逗号能省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逗号重不重要不知道,很少用到是真的,就算需要用到我也会用if之类的代替,因为逗号太小,有时候经常看成 ...

没有","号, 难道更舒服?
unsigned char Press_Ok,Press_Cancel;
unsigned char CWCv=7,HWCv=8;
enum menuStatus{UI=1,Menu,Cancel,OK,Val1,Val2,Val3,Val4,Val5,Val6,Val7}mSta;

void Init_RTC(void)
{
      unsigned int year;
      unsigned char month,day;

void sssf()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8;i++){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号, 难道更舒服?
unsigned char Press_Ok,Press_Cancel;
unsigned char CWCv=7,HWCv=8;

我说的是逗号运算符,
int a = 1,b =2;这是逗号
int c;

c = (a++,++b,a++);这是逗号运算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A > B)? C :D  如果A> B为真 那么执行C否则执行D等价 if(A >B)
{C;}

既然有按位与和逻辑与  是不是也有按位或和逻辑或   按位异或和逻辑异或?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非也,这3个运算符非常重要

用了几次“?”,如果用if程序更长

这个是高手

网友F:
第一个,问好冒号运算符,C中唯一一个三目运算符,这二个是异或运算符,逗号运算符,C中优先级最低的一个运算符,结合顺序从左到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一个IO口的LED闪烁,用“^”吧,比if好多了

那不会和P^1.0冲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