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C95F8616单片机的W25Q16中文字库构建及使用

楼主(2020-07-16):
1. 串行通讯传送字库文件

然后编写主程序,其代码如下:
extern bit Uart0SendFlag;
extern bit Uart0ReceiveFlag;

uint8_t  Send_DATA[16];
uint8_t  Rec_DATA[16];

void main(void)
{
          uint8_t j
         Uart0Init();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if(Uart0ReceiveFlag)
             {
                             Uart0ReceiveFlag = 0;
                              u=UART0_ReceiveData8();
                              printf("%c",u);
                              j++;
            }
            if(j==16)
            {
               j=0;
           }
       }
}

辅助函数为:
void Uart0Init(void)
{
         GPIO_Init(GPIO2, GPIO_PIN_1, GPIO_MODE_IN_PU);
         UART0_Init(32000000, 9600, UART0_Mode_10B, UART0_CLOCK_TIMER1, UART0_RX_ENABLE);
         UART0_ITConfig(ENABLE, LOW);
}

char putchar(char c)
{
         UART0_SendData8(c);
         while(!Uart0SendFlag);
         Uart0SendFlag = 0;
         return c;
}

通讯中断复位程序为:
void UART0Interrupt()              interrupt 4
{
         if(UART0_GetFlagStatus(UART0_FLAG_TI))
         {
                   UART0_ClearFlag(UART0_FLAG_TI);
                   Uart0SendFlag = 1;
         }
         else if(UART0_GetFlagStatus(UART0_FLAG_RI))
         {
                   UART0_ClearFlag(UART0_FLAG_RI);
                   Uart0ReceiveFlag = 1;
                   UART0_SendData8(UART0_ReceiveData8());
         }
}

在下载程序后,首先打开串口调试器并设好通讯参数。然后按“读取文件”按钮,以载入发送文件。再将发送方式选为16进制,点击“发送”按钮加以发送,则获得图示的结果,说明收发数据项一致是可行的。
串口收发效果

将下面的字库文件发送给存储模块并保存,以便后续测试。

2.以区位码进行汉字显示
在使用自建字库,由于规模小,一般是使用顺序号来调用字模,但要使用一个完整的字库,则要参照区位码来调用字模。
本打算以这种方式来进行OLED_ShowCHineseh(0,2,''),无奈编译系统不支持,只好直接采用区位码的方式OLED_ShowCHineseh(0,2,0xB0A1),其运行效果如图所示。
以区位码显示中文

显示显示效果的主程序如下:
void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h(0,2,0xB0A1);   //啊
         OLED_ShowCHineseh(16,2,0xB0A2);  //阿
         OLED_ShowCHineseh(32,2,0xB0A3);  //埃
         OLED_ShowCHineseh(48,2,0xB0A4);  //挨
         OLED_ShowCHineseh(64,2,0xB0A5);  //哎

         OLED_ShowCHineseh(0,4,0xB0A6);   //唉
         OLED_ShowCHineseh(16,4,0xB0A7);  //哀
         OLED_ShowCHineseh(32,4,0xB0A8);  //皑
         OLED_ShowCHineseh(48,4,0xB0A9);  //癌
         OLED_ShowCHineseh(64,4,0xB0AA);  //蔼
         while(1);
}

按区位码显示中文函数为:
void OLED_ShowCHinese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no)
{
           unsigned char t,q,w,u;
           // 暂未添加区码处理
           // q=(unsigned char) (no&0xff00)>>8;
           // w=(q-176)*94+w
           w=(unsigned char) no&0xff;
           w=(w-0xA1)*2;
           if(w>9)
           {
                               OLED_ShowChar(16,0,w/10+'0',16);
           }
           OLED_ShowChar(24,0,w%10+'0',16);
           OLED_Set_Pos(x,y);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w][t],OLED_DATA);
           }
           q=q+1;
           OLED_Set_Pos(x,y+1);
           for(t=0;t<16;t++)
           {
                              OLED_WR_Byte(Hzk[w][t],OLED_DATA);
           }
}

这样在具备完整中文字库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按汉字的编码从字库中读取字模来显示中文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