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1527的编码格式

楼主(2020-07-16):
哪位大佬能说一下一般EV1527编码芯片的一个CLK是多长时间啊,我这边没有示波器

网友A:
1.编码共24位,BYTE0+BYTE1+BYTE2+结束位
BYTE0,BYTE1为地址码,是滚动码,每个遥控器地址码不同。
BYTE2 为按键码值,固定不变
每桢码间隔时间为12MS
0:0.4MS+1.2MS  为0
1:1.2MS+0.4MS  为1

网友B:
昨天还是前天论坛刚下载的,都还没解压

楼主:
手册写1ICK=256CLK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还是前天论坛刚下载的,都还没解压

为啥我不能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编码共24位,BYTE0+BYTE1+BYTE2+结束位
BYTE0,BYTE1为地址码,是滚动码,每个遥控器地址码不同。 ...

没有同步码吗?

网友A(2020-08-18):
引用 楼主:
没有同步码吗?

有啊,同步码不管他嘛,只解24位进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同步码吗?

有啊,可以不用管同步码,只解其中的24位进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可以不用管同步码,只解其中的24位进行了

大佬,有没有stm32的源码可以参考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有没有stm32的源码可以参考一下啊

没用过32写

楼主:
好吧,谢谢了,我这边用SDR检测出有每组40位编码,按一次按键发6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