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插入音频问题

楼主(2020-07-16):
请问下大佬们这个proteus仿真时无法插入音频信号怎么解决呀。

网友A:
proteus仿真音频信号只认WAV格式文件。
先清除文本框再录入振幅,峰值和抵消值。

网友A:
音频比特率不能太高128KBPS较合适

网友A:
如果音量太小,需调整增大扬声器阻抗并减低扬声器电压。
祝你成功~~~

网友B(2022-01-22):
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做出来了吗?我仿真能出声音但是是乱七八糟的声音,不是我弄进去的歌声

网友C(2022-05-25):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做出来了吗?我仿真能出声音但是是乱七八糟的声音,不是我弄进去的歌声

那个地方需要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