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通过节点网络设备控制小县城的胡同灯的亮灭 求指导

楼主(2020-07-16):
通过LORA 或物联网控制胡同灯的亮灭
  范围 10公里 直径
  思路1---物联卡可考虑
  思路2---- LORA 可考虑
  需要可以远程修改 开灯时间和关灯时间
  需要回传电流电压异常

网友A:
买那种带电压电流功率检测的智能插座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定时、电压电流功率监测,问题是那个需要连接WIFI,如有WIFI就好解决,如不行就只能用无线模块,但无线模块要达到10公里以上数据传输可能比较不可靠

网友B:
貌似你这个有点落后了,我记得我14年工作的时候就能实现这种形式了,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出来这么多的物联网方案,我们那时候用的是Zigbee做的,地点是北京积水潭附近的路灯

网友C:
可以使用物联网。 那应该是一个可行的计划。 所有的灯控制器都通过无线(例如ZigBee,Sub 1GHz或RF)连接到本地基站,然后通过网关连接到Intern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你这个有点落后了,我记得我14年工作的时候就能实现这种形式了,不过那时候还没有出来这么多的物联网方 ...

都是为了省钱说白了
物联网物联卡可以实现
zigbee 也可以实现
你们好超前
向 牛人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那种带电压电流功率检测的智能插座就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定时、电压电流功率监测,问题是那个需要连接WIFI ...

wifi 没有法解决
考虑zigbee是个方案
lora 也是个解决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