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问题求解!

楼主(2020-07-16):
要求是先按K1,单片机会向电脑发hello,然后我用串口助手向单片机发m1,L1,beep,单片机会做相应操作。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就是按下电源后如果先执行后三个操作,最后按K1则都会执行。但是我先按K1的话,后三个都不会执行。求大佬解答。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 = P2^6;                        //位定义段选
sbit WE = P2^7;                        //位定义位选
sbit beep = P2^3;
sbit key1 = P3^0;
void UARTInit();        //串口初始化
uchar dat;
uint idata a[10];
uchar i;
void delay_ms(uint z)
{
        int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也可以直接在中断中判断,不过需要字符串的结束标志
        {
                if(!key1)
                {
                        delay_ms(20);
                        if(!key1)
                        {
                                ES = 0;
                                TI = 1;
                                printf("hello\n");
                                while(!TI);
                                TI = 0;
                                ES = 1;
                                while(!key1);
                        }
                }
                else if(a[0]=='m' && a[1]=='1')
                {
                        i=0;
                        WE = 0;
                        P0 = 0xfe;
                        WE = 1;
                        WE = 0;

                        DU = 0;
                        P0 = 0xff;
                        DU = 1;
                        DU = 0;
                        delay_ms(1);
                }
                else if(a[0]=='L' && a[1]=='1')
                {
                        i=0;
                        P1 = 0xfe;
                }
                else if(a[0]=='b' && a[1]=='e' && a[2]=='e' && a[3]=='p')
                {
                        i=0;
                        beep = 0;
                        delay_ms(1000);
                        beep = 1;
                        break;
                }
        }
}

void UARTInit()
{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SM0 = 0;        SM1 = 1; //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TMOD = 0x20;     //定时器1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
        REN = 1;         //串口允许接收
        TH1 = 0xfd;      //比特率9600
        TL1 = 0xfd;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判断是否接收完成
        {
                RI = 0;  //软件清零接受标志位
                a[i++] = SBUF;         //读SBUF,读出串口收到的数据
        }
        if(TI)   //判断是否发送完成
        {
                TI = 0;  //清零发送完成标志位
        }
}

楼主:
我把关于K1的代码去掉,然后开启电源之后先按K1,后三个还是不能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关于K1的代码去掉,然后开启电源之后先按K1,后三个还是不能执行

使用printf函数需要对他重映射吧

网友B:
while(!TI);  会卡死

网友C:
你的程序在按下K1的时候死机了,死在while(!TI);这里了。
原因是你的printf重映射函数putchar中已经调用了
while(!TI);
TI = 0;
也就是说,printf("hello\n");之后,TI=0,且没有数据要发送了,所以while(!TI);永远死机了。
if(!key1)
                {
                        delay_ms(20);
                        if(!key1)
                        {
                                ES = 0;
                                TI = 0;
while(!TI);
                                printf("hello\n");
                                while(!TI);
                                TI = 0;
                                ES = 1;
                                while(!key1);
                        }
                }
按键部分的逻辑有点儿混乱,改为如下:

网友C:
你的程序死在按键处理函数中的while(!TI);这里了,原因是putchar里面已经进行发送中断的清零了。所以这里你永远等不来了。
另外你的按键处理有点儿混乱,改为如下就好了:
               if(!key1)
                {
                        delay_ms(20);
                        if(!key1)
                        {
                                ES = 0;
                                printf("hello\n");
                                ES = 1;
                                while(!key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