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的超声波,红外综合避障源程序

楼主(2020-07-16):
#define IN1 12//12口电机右正反转,引脚可调下同
#define IN2 11//11口电机右调速
#define IN3 10//10口电机左正反转
#define IN4 9//9口电机左调速
#define hN1 4//4口左1红外
//#define hN2 7//7口左2红外
#define hN3 8//8口右3红外

#define Trig 2//超声波Trig
#define Echo 3//超声波Echo
#define Trig2 5//超声波Trig2
#define Echo2 6//超声波Echo2
int Time=0;//高电平时间
int X=0; //X是距离,单位厘米
int X2=0; //X是距离,单位厘米
long ran;//定义随机变量(1到4)

int xleft=0;//红外感应左
//int xzhong=0;//红外感应中
int xreight=0;//红外感应右左

void motor(int x,int y)//x=1是后退;x=2是前;x=3是左;x=4是右;y是转速
{
switch(x){
  case 1:
   digitalWrite(IN1,1);
  analogWrite(IN2,y);
  digitalWrite(IN3,0);
  analogWrite(IN4,y);
  break;
  case 2:
  digitalWrite(IN1,0);
  analogWrite(IN2,y);
  digitalWrite(IN3,1);
  analogWrite(IN4,y);
  break;
  case 3:
  digitalWrite(IN1,0);
  analogWrite(IN2,y);
  digitalWrite(IN3,0);
  analogWrite(IN4,y);
  break;
  case 4:
  digitalWrite(IN1,1);
  analogWrite(IN2,y);
  digitalWrite(IN3,1);
  analogWrite(IN4,y);
  break;
  }
    Serial.println("x=");
  Serial.println(x);
}
void loop() {
       csb();
       ydyd();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IN1,OUTPUT);
pinMode(IN2,OUTPUT);
pinMode(IN3,OUTPUT);
pinMode(IN4,OUTPUT);
pinMode(Trig,OUTPUT);//口是对超声波输出波形Trig
pinMode(Echo,INPUT);//口是超声波反馈Echo
pinMode(hN1,INPUT);//hN1口是1号红外检测
//pinMode(hN2,INPUT);//hN2口是2号红外检测
pinMode(hN3,INPUT);//hN3口是3号红外检测

//randomSeed(analogRead(0));
//attachInterrupt(0,back,RISING);//中断函数
}

/*void back()
{
  motor(1,120);
  }*/

void csb(){
   digitalWrite(Trig,LOW);//3口,输出低电平
delayMicroseconds(2);//等待2微秒
digitalWrite(Trig,HIGH);//3口,输出高电平
delayMicroseconds(10);//等待10微秒,触发信号
digitalWrite(Trig,LOW);//拉低电平
Time=pulseIn(Echo,HIGH);//检测反馈的高电平时间
X=Time/58;//计算距离
digitalWrite(Trig2,LOW);//3口,输出低电平
delayMicroseconds(2);//等待2微秒
digitalWrite(Trig2,HIGH);//3口,输出高电平
delayMicroseconds(10);//等待10微秒,触发信号
digitalWrite(Trig2,LOW);//拉低电平
Time=pulseIn(Echo2,HIGH);//检测反馈的高电平时间
X2=Time/58;//计算距离
}

void ydyd(){
     xleft=digitalRead(hN1);
    //xzhong=digitalRead(hN2);
   xreight=digitalRead(hN3);
if(X>=5)
{
  motor(1,100);
  delay(1000);
  }
  else
  {
       if((xleft==1)&&(xreight==1))
        {
         // ran=random (2,5);
          motor(2,120);

        }
      if((xleft==0)&&(xreight==1))
        {
          motor(3,100);
        }
       if((xleft==1)&&(xreight==0))
        {
          motor(4,100);
        }

       if((xleft==0)&&(xreight==0))
        {
           digitalWrite(IN1,0);
            analogWrite(IN2,0);
            digitalWrite(IN3,0);
            analogWrite(IN4,0);
        }
        if(X2>=5)
        {
      motor(2,100);
      delay(1000);
          }
    }

    Serial.println("X=");
  Serial.println(X);
      Serial.println("x1=");
  Serial.println(xleft);
        Serial.println("xr=");
  Serial.println(xre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