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内部EEPROM程序

楼主:
实验外部存储期间不方便 看了内部有2K的数据

代码如下 .C文件可直接移植

#include <STC89C5xR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Read   0x01                                        //读指令
#define Write  0x02                                        //写指令
#define Erase  0x03                                        //擦除指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1                        //速度20Mhz
//操作完成一次之后 进入待机模式 等待下一次命令  无ISP操作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 = 0x00;
    ISP_CMD = 0x00;
    ISP_TRIG = 0x00;
}
//读一个字节   addr是读的地址
unsigned char ReadEeProm(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dat;
        ISP_CONTR = ENABLE_IAP;
        ISP_CMD = Read;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dat = ISP_DATA;
        return dat;
}
//擦除一个扇区的内容 addr擦除扇区的地址
void EraseEeProm(unsigned int addr)
{
        ISP_CONTR = ENABLE_IAP;
        ISP_CMD = Erase;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
//写一个字节的内容 addr地址 dat待写入数据
void WriteEeProm(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
        //EraseEeProm(addr);    //一个字节需要先擦除这个扇区
        ISP_CONTR = ENABLE_IAP;
        ISP_CMD = Write;
        ISP_ADDRH = (unsigned char)(addr>>8);
        ISP_ADDRL = (unsigned char)addr;
        ISP_DATA = dat;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ISP_IAP_disable();
}
//连续读多个字节 *str存储读到数据缓冲区  addr从哪个地址开始读 len读多少个字节
void Reading(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len)
{
        while(len--)
        {
                *str++ = ReadEeProm(addr++);
        }
}
void ValToString(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dat)
{
        unsigned char len = 0; //计算当前转换到多少
        unsigned char buf[5];
        do{
                buf[len] = dat%10 + '0';
                dat /=10;
                len++;
        }while(dat>0);

        while(len--)
        {
                *str++ = buf[len];
        }
        *str = '\0';

}

网友A(2020-07-17):
擦除保留经常用,
寄存内外多练习,
深入理解地址义,
写入读取无难题。

网友B(2020-08-27):
借程序一用

网友C(2021-02-20):
没有89C52RC.h文件嘛。感谢分享。

网友D(2021-05-18):
很有用的程序,学习了,感谢!

网友E(2021-08-28):
谢谢分享,开始学习内部存储

网友F(2021-11-12):
楼主,请教一下为什么使用内部epprom后 屏幕就通讯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