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让按键控制LED灯常亮30分钟后熄灭,下次按按键后继续亮30分钟后熄灭

楼主(2020-07-16):
用定时器做的,但是LED灯只是第一次闪烁后常亮30分钟后熄灭,第二次按按键后就是一直亮了,不知道为什么,请一些高手解答下。

测试代码如下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次定时可以 第二次就不行了   STC15W100的芯片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typedef unsigned int u1;
typedef unsigned char u2;      //
unsigned char d;
unsigned char n=0;
uchar min=1; sec=59; //
uchar flag;//

sbit led2=P3^0;  //
sbit led1=P3^1;  //
sbit cd=P3^2;    //
sbit uv=P3^3;    //
sbit k1=P3^4;
bit flash;//
bit  key;

sfr IE2=0xAF;
sfr AUXR=0x8E;
sfr T2H=0xD6;
sfr T2L=0xD7;

void shijian(); //

/*************************************

*************************************/
void delay_1s()
{
int a,b;

        for(a=1000;a>0;a--)
          for(b=150;b>0;b--);
}

/*************************************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_1s();
                        if(k1==0)
                        {
                        flash=~flash;
                  key=1;
                        }
                }
                while(!k1);
}

/*************************************

*************************************/

void ledflash()
{
                if(flash==1&&key==1)
                {
                        for(d=0;d<10;d++)
                        {
                  led1=0;
                        delay_1s();
                        led1=1;
                        delay_1s();
                        }
                          key=0;
                                led1=0;
                    uv=1;

                }
    if(flash==0)
                {
                        led1=1;
                    uv=0;
                }
}

/*************************************

*************************************/

void Int1Init()                  //
{
  IT0=1;
        EX0=1;
        EA=1;
}

/*************************************

*************************************/
void Timer2Init()                  //
{
        IE2|=0x04;
        T2H=(65536-50000)/256;
        T2L=(65536-50000)%256;
        EA=1;   //
        AUXR|=0x10; //

}

/*************************************

*************************************/

void main()
{
        led1=1;
  uv=0;
        led2=1;
        flash=0;
          Timer2Init();
        while(1)
        {
                keypros();
                ledflash();
                Int1Init();

        }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

        if(cd==0)
        {
        uv=0;                      //
        led2=~led2;                //
        }
        else
        {
        led2=1;
        }
}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12
{
  T2H=(65536-50000)/256;
        T2L=(65536-50000)%256;
        flag++;
        if(min==0&&sec==0)
{
  uv=0;
}
if(flag>=20)
        {
        flag=0;
                sec--;
                if(sec<=0)
                {
                sec=59;
                        min--;
                        if(min<=0)
                        {
                          min=0;
                                sec=0;
                                AUXR|=0x00;

                        }
                }
        }
        }

网友A:
是不是计时没清0,

网友B:
定时器要设置成重载型,你这个一次定时,肯定后面就没有了。

网友C:
定时器周期50ms,按键按下灯亮,赋值变量36000,定时中断一次变量减1,减到0灯灭结束。

网友D:
如果你可以在线仿真调试的话,看下每个变量的数据变化,你应该就可以找到原因啦。

网友E:
发程序啊!你这样只能用猜的了,我猜你某个变量没清除、标志位没处理好或者定时器没清

网友F: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o궨òå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o궨òå
sbit LED1 = P2^2;
sbit KEY = P2^3;
uchar u,num;

sfr AUXR=0x8E;
void init()
{
        KEY=1;
        LED1=1;
        TMOD=0x01;
        TH0=(65536-45872)/256; //11.0592M?50ms??45872
        TL0=(65536-45872)%256;
        EA=1;
        ET0=1;
}

void delay_1ms(uint t)//Ñóê±
{
        uint i;
        while(--t)
                for(i=0;i<600;i++);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0)
                {
                        delay_1ms(20);
                        if(KEY==0)
                        {
                                while(KEY==0);
                                LED1=0;
                                TR0=1;
                        }
                }
        }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11.0592M?50ms??45872
        TL0=(65536-45872)%256;
        num++;
        if(num==40)
        {
                num=0;
                LED1=1;
                TR0=0;
        }
}

网友F:
我试着写了下,用proteus看了下。可以用

网友G:
可以用定时器查询,或者递增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讲解,已经弄好了 定时器清零后未赋值,所以工作一次

网友H:
不用单片机。用电容。容量足够大就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