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keil调试的时候这个蓝色箭头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0-07-16):
如图中蓝箭头

网友A:
编译出错时,在build output框里点某一项会跳转到出错的那一行,左边会有蓝色小箭头

网友B:
跳转的时候蓝色小箭头就是指向跳转到的那一行,不管是查看函数还是其他的。相当于是个定位标志吧。

网友C:
按这里直接天转到蓝色三角处,

网友D:
你现在所执行的命令

网友E:
这个表示你当前的程序运行到了这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