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四种波形发生器设计和Proteus仿真

楼主:
(1) 可以实现四种波形:正弦波、方波、三角波、锯齿波;
(2) 通过按键进行选择,频率可以调整;
(3) LCD液晶显示;
(4)设计出来之后用Proteus软件仿真出效果;

主要硬件设备:STM32F103单片机、DAC0832数模转换芯片、矩阵键盘、LCD12864液晶屏幕。

效果图

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锯齿波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key4_4.h"
#include "timer.h"

//LYF

#define KEY0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10)                //读取按键0

void Delay_Ms(u16 time);

/***************  配置Switch用到的I/O口 *******************/
void Init_GPIO_Switch(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关闭jtag,使能SWD,可以用SWD模式调试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 使能PC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PC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设置成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C0
}

/* Private functions ---------------------------------------------------------*/
/*******************************************************************************
*功能名称:main
*描述:主程序。
*输入:无
*输出:无
*返回:无
*******************************************************************************/
int main(void)
{
        u8 i=0;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初始化程序

        RCC_Configuration(RCC_PLLMul_4);        //8M*4 == 32M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获取片上时钟

    Init_12864();                                               //初始化12864液晶

        Key_Init();
        Init_GPIO_Switch();
        Init_GPIO_DAC0832();

        Data0=25;
        TIM3_Int_Init(50+Data0,320);        //频率:32000000/ 320 ==100 000        /100 == 1000 /50==20

        LCD_P6x8Str(3,16,"   Sine Wave   ");
        LCD_P6x8Str(7,6*2,"Frequency: 15 Hz");

          while (1)
          {
                if(KEY0)
                {
                        if(i!=2)
                        {
                                __set_PRIMASK(1);
                                GPIO_ResetBits(GPIOB, ((uint16_t)0xC000));
                        }
                        Key_Test();

                        i=2;
                }
                else{

                        if(i!=5)
                        {
                                TIM3_Int_Init(50+Data0,320);
                                __set_PRIMASK(0);                                  //使能TIMx外设
                                GPIO_ResetBits(GPIOB, ((uint16_t)0xC000));
                        }

                        i=5;
                }
          }
}

//LYF

网友A(2020-07-26):
请问一下为什么仿真里报一万个警告,显示总线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为什么仿真里报一万个警告,显示总线错误

重新装载一下hex文件,还不行就根据提升配置一下供电网

网友C(2021-01-30):
你好请问一下,仿真过程中如何更换显示的波形啊,按键按了都没有反应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一下,仿真过程中如何更换显示的波形啊,按键按了都没有反应呢

我也想知道 怎么切换波形

网友D:
请问这个如何切换波形   按了按键没有反应

网友E(2021-04-20):
感觉方波有一点畸形 这怎么解决

网友B(2021-05-29):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如何切换波形   按了按键没有反应

先把开关打开关闭波形输出,(不然电脑带不动)在按A,B,C,D切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感觉方波有一点畸形 这怎么解决

把方波输出电压调低一点点就可以

网友F:
矩阵按键中0-9有什么用呢,急急急求解!

网友F:
那个按键0-9怎么使用,非常着急,求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感觉方波有一点畸形 这怎么解决

请问矩阵按键中0-9有什么用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重新装载一下hex文件,还不行就根据提升配置一下供电网

请问矩阵按键中0-9有什么用呢,如何使用,急急急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请问矩阵按键中0-9有什么用呢,如何使用,急急急求解

测试用的

网友G(2021-06-30):
感觉有点复杂

网友H(2021-08-09):
怎么调高输出频率呀,有没有大神能讲讲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怎么调高输出频率呀,有没有大神能讲讲

关闭开关(关闭波形),#键+,*键-,要改频率上限到key4_4.c和Timer.c文件上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关闭开关(关闭波形),#键+,*键-,要改频率上限到key4_4.c和Timer.c文件上该

main函数73行:TIM3_Int_Init(50+Data0,320/2);
sine_wave函数:double x=(double)location/25*PI;//把0-100放缩到0-2派
TIM3_IRQHandler中断函数:case W_SINE:sine_wave((u8)(time*freq/50)%50);break;//计算出波的位置

3个地方改一下就可以,要波形好看,频率高就把TIM3中断关掉,里面的程序放到mian里面的死循环里面就可以,注意电脑性能可以跟得上

网友I(2024-12-08):
报错说:VCC and GND nets are connected check net GND! 这要怎么解决?

网友I:
VCC and GND nets are connected check net GND!
出现这个报错要怎么解决?

网友J(2025-05-08):
基于STM32的四种波形发生器设计和Proteus仿真,代码是用keil4编译运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