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zet6的简易计算器 含源码

楼主(2020-07-17):
这是我用正点原子开发板战舰3做的一个计算器

主要代码如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w25qxx.h"
#include "touch.h"

int aa = 0;

//清空屏幕并在右上角显示"RST"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BLUE;    //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lcddev.width-24,0,200,16,16,"RST");//显示清屏区域
  POINT_COLOR=RED;    //设置画笔蓝色
}
////////////////////////////////////////////////////////////////////////////////
//电容触摸屏专有部分
//画水平线
//x0,y0:坐标
//len:线长度
//color:颜色
void gui_draw_hline(u16 x0,u16 y0,u16 len,u16 color)
{
    if(len==0)return;
    LCD_Fill(x0,y0,x0+len-1,y0,color);
}
//画实心圆
//x0,y0:坐标
//r:半径
//color:颜色
void gui_fill_circle(u16 x0,u16 y0,u16 r,u16 color)
{
    u32 i;
    u32 imax = ((u32)r*707)/1000+1;
    u32 sqmax = (u32)r*(u32)r+(u32)r/2;
    u32 x=r;
    gui_draw_hline(x0-r,y0,2*r,color);
    for (i=1;i<=imax;i++)
    {
        if ((i*i+x*x)>sqmax)// draw lines from outside
        {
             if (x>imax)
            {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gui_draw_hline (x0-i+1,y0-x,2*(i-1),color);
            }
            x--;
        }
        // draw lines from inside (cente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gui_draw_hline(x0-x,y0-i,2*x,color);
    }
}
//两个数之差的绝对值
//x1,x2:需取差值的两个数
//返回值:|x1-x2|
u16 my_abs(u16 x1,u16 x2)
{
    if(x1>x2)return x1-x2;
    else return x2-x1;
}
//画一条粗线
//(x1,y1),(x2,y2):线条的起始坐标
//size:线条的粗细程度
//color:线条的颜色
void lcd_draw_b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u8 size,u16 color)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if(x1<size|| x2<size||y1<size|| y2<size)return;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gui_fill_circle(uRow,uCol,size,color);//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
//5个触控点的颜色
const u16 POINT_COLOR_TBL[CT_MAX_TOUCH]={RED,GREEN,BLUE,BROWN,GRED};
//电阻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rtp_test(void)
{
    u8 key;
    u8 i=0;
    while(1)
    {
         key=KEY_Scan(0);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
                if(tp_dev.x[0]>(lcddev.width-24)&&tp_dev.y[0]<16)Load_Drow_Dialog();//清除
                else TP_Draw_Big_Point(tp_dev.x[0],tp_dev.y[0],RED);        //画图
            }
        }else delay_ms(10);    //没有按键按下的时候
        if(key==KEY0_PRES)    //KEY0按下,则执行校准程序
        {
            LCD_Clear(WHITE);//清屏
            TP_Adjust();      //屏幕校准
            Load_Drow_Dialog();
        }
        i++;
        if(i%20==0)LED0=!LED0;
    }
}
//电容触摸屏测试函数
void ctp_test(void)
{
    u8 t=0;
    u8 i=0;
     u16 lastpos[5][2];        //记录最后一次的数据
    while(1)
    {
        tp_dev.scan(0);
        for(t=0;t<CT_MAX_TOUCH;t++)
        {
            if((tp_dev.sta)&(1<<t))
            {
                if(tp_dev.x[t]<lcddev.width&&tp_dev.y[t]<lcddev.height)
                {
                    if(lastpos[t][0]==0XFFFF)
                    {
                        lastpos[t][0] = tp_dev.x[t];
                        lastpos[t][1] = tp_dev.y[t];
                    }
                    lcd_draw_bline(lastpos[t][0],lastpos[t][1],tp_dev.x[t],tp_dev.y[t],2,POINT_COLOR_TBL[t]);//画线
                    lastpos[t][0]=tp_dev.x[t];
                    lastpos[t][1]=tp_dev.y[t];
                    if(tp_dev.x[t]>(lcddev.width-24)&&tp_dev.y[t]<16)
                    {
                        Load_Drow_Dialog();//清除
                    }
                }
            }else lastpos[t][0]=0XFFFF;
        }

        delay_ms(5);i++;
        if(i%20==0)LED0=!LED0;
    }
}
void jiemian1(void)
{
            POINT_COLOR=GRAY;
            LCD_DrawRectangle(0,320,240,160);
            LCD_DrawRectangle(0,320,240,200);
            LCD_DrawRectangle(0,320,240,240);
            LCD_DrawRectangle(0,320,240,280);
            LCD_DrawRectangle(0,160,240,120);

            LCD_DrawRectangle(60,320,120,160);
            LCD_DrawRectangle(0,280,60, 160);
            LCD_DrawRectangle(0,280,120,160);
            LCD_DrawRectangle(0,320,180,160);
            LCD_DrawRectangle(60,160,180,120);
            LCD_DrawRectangle(60,160,120,120);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25,170,200,18,24,"7");
            LCD_ShowString(85,170,200,18,24,"8");
            LCD_ShowString(145,170,200,18,24,"9");

            LCD_ShowString(25,210,200,18,24,"4");
            LCD_ShowString(85,210,200,18,24,"5");
            LCD_ShowString(145,210,200,18,24,"6");

            LCD_ShowString(25,250,200,18,24,"1");
            LCD_ShowString(85,250,200,18,24,"2");
            LCD_ShowString(145,250,200,18,24,"3");

            LCD_ShowString(85,290,200,18,24,"0");

            LCD_ShowString(205,170,200,18,24,"x");

          LCD_ShowString(130,290,200,18,24,"+/-");
            LCD_ShowString(205,201,200,18,24,"_");
            LCD_ShowString(205,250,200,18,24,"+");
            POINT_COLOR=BRRED;
            LCD_ShowString(205,290,200,18,24,"=");
            POINT_COLOR=RED;
            LCD_ShowString(25,130,200,18,24,"C");
            POINT_COLOR=BRRED;
            LCD_ShowString(10,294,200,18,16,"[]/[]");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145,125,200,18,24,".");
            LCD_ShowString(205,130,200,18,24,"/");
            LCD_ShowString(66,135,200,18,16,"Delete");
}
void jiemian2(void)
{
    POINT_COLOR=GRAY;
    LCD_DrawRectangle(0,320,48,75);
    LCD_DrawRectangle(48,320,96,75);
    LCD_DrawRectangle(96,320,144,75);
    LCD_DrawRectangle(144,320,192,75);
    LCD_DrawRectangle(192,320,240,75);

    LCD_DrawRectangle(0,110,240,145);
    LCD_DrawRectangle(0,145,240,180);
    LCD_DrawRectangle(0,180,240,215);
    LCD_DrawRectangle(0,215,240,250);
    LCD_DrawRectangle(0,250,240,285);
    LCD_DrawRectangle(0,285,240,320);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210,291,200,18,24,"=");
    LCD_ShowString(210,256,200,18,24,"+");
    LCD_ShowString(210,221,200,18,24,"-");
    LCD_ShowString(210,183,200,18,24,"x");
    LCD_ShowString(210,155,200,18,24,"/");
    POINT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214,117,200,18,24,")");
    LCD_ShowString(203,85,200,18,16,"tan");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152,291,200,18,24,"+/-");
    LCD_ShowString(162,256,200,18,24,"3");
    LCD_ShowString(162,221,200,18,24,"6");
    LCD_ShowString(162,185,200,18,24,"9");
    LCD_ShowString(164,146,200,18,24,".");
    POINT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158,117,200,18,24,"(");
    LCD_ShowString(158,85,200,18,16,"cos");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114,291,200,18,24,"0");
    LCD_ShowString(114,256,200,18,24,"2");
    LCD_ShowString(114,221,200,18,24,"5");
    LCD_ShowString(114,185,200,18,24,"8");
    LCD_ShowString(112,155,200,18,16,"Del");
    POINT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111,120,200,18,16,"ln");
    LCD_ShowString(110,85,200,18,16,"sin");

    POINT_COLOR=BLACK;
    LCD_ShowString(66,291,200,18,24,"e");
    LCD_ShowString(66,256,200,18,24,"1");
    LCD_ShowString(66,221,200,18,24,"4");
    LCD_ShowString(66,185,200,18,24,"7");
    POINT_COLOR=BRRED;
    LCD_ShowString(66,150,200,18,24,"C");
    POINT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66,120,200,18,16,"lg");
    LCD_ShowString(64,85,200,18,16,"deg");

    POINT_COLOR=BRRED;
    LCD_ShowString(5,295,200,18,16,"[]/[]");
    POINT_COLOR=GRAY;
    LCD_ShowString(18,256,200,18,24,"@");
    LCD_ShowString(13,225,200,18,16,"1/X");
    LCD_ShowString(18,185,200,18,24,"x!");
    LCD_ShowString(18,150,200,18,24,"x");
    LCD_ShowString(30,146,200,18,16,"y");
    LCD_ShowString(18,120,200,18,24,"x");
    LCD_ShowString(27,117,200,18,12,"1/2");
    LCD_ShowString(18,85,200,18,16,"2nd");
    POINT_COLOR=BLACK;
}

int main(void)
{
    int qq=0;
    int i=0;
    int j=0;
    int key=0;
    int num=0;
    int num1=0;
    int num2=0;
    int flag=0;
    int F=0;
    int and=0;
    int time=0;
    int minus=0;
    int division=0;
    int quyu = 0;
    int jiecheng=0;
    int cifang=0;
    int num3=0;
    int e = 0;
    u8 *fuhao;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LCD_Init();
    KEY_Init();
     tp_dev.init();

    while(1)
    {
        if(aa == 1)
        {
            jiemian2();
            if(key==22)
            {
                LCD_ShowxNum(80,50,num1,12,24,1);
                F = 0;
                qq=0;
            }
            else
            {
                if(num1==0 && num2==0)
                {
                    LCD_ShowxNum(80,50,num1,12,24,1);
                }
                else
                {
                    if(qq==1)
                    {
                        LCD_ShowString(40,50,200,18,24,"+");
                    }
                    if(qq==2)
                    {
                        LCD_ShowString(40,50,200,18,24,"*");
                    }
                    if(qq==3)
                    {
                        LCD_ShowString(40,30,200,18,24,"_");
                    }
                    if(qq==4)
                    {
                        LCD_ShowString(40,50,200,18,24,".");
                        LCD_ShowString(38,40,200,18,24,"_");
                        LCD_ShowString(40,38,200,18,24,".");
                    }
                    if(qq==6)
                    {
                        LCD_ShowString(40,50,200,18,24,"^");
                    }
                    if(F==1)
                    {
                        //LCD_ShowString(40,80,200,18,24,"_");
                        if(flag)
                        {
                        LCD_ShowxNum(80,30,num2,12,24,1);
                        LCD_ShowxNum(80,50,num1,12,24,1);
                                    if(num2/10<1)
                            {
                                if(num2==0)LCD_ShowString(195,40,200,18,24,"_");
                                else
                                {
                                LCD_ShowString(195,20,200,18,24,"_");
                                }
                            }
                            else if(num2/10<10)
                            {
                                LCD_ShowString(183,2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
                            {
                                LCD_ShowString(172,2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
                            {
                                LCD_ShowString(161,2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
                            {
                                LCD_ShowString(150,2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0)
                            {
                                LCD_ShowString(139,2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00)
                            {
                                LCD_ShowString(128,2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000)
                            {
                                LCD_ShowString(117,20,200,18,24,"_");
                            }
                            else LCD_ShowString(103,20,200,18,24,"_");
                        }
                        else
                        {
                            LCD_ShowxNum(80,50,num1,12,24,1);
                            if(num1==0)
                            {
                                ;
                            }
                            else if(num1/10<1)
                            {
                                LCD_ShowString(195,4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
                            {
                                LCD_ShowString(183,4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
                            {
                                LCD_ShowString(172,4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
                            {
                                LCD_ShowString(161,4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
                            {
                                LCD_ShowString(150,4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0)
                            {
                                LCD_ShowString(139,4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00)
                            {
                                LCD_ShowString(128,4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000)
                            {
                                LCD_ShowString(117,40,200,18,24,"_");
                            }
                            else LCD_ShowString(103,40,200,18,24,"_");

                        }
                    }
                    else
                    {
                        if(flag)
                        {
                        LCD_ShowxNum(80,30,num2,12,24,1);
                        LCD_ShowxNum(80,50,num1,12,24,1);
                        }
                        else
                        LCD_ShowxNum(80,50,num1,12,24,1);
                    }
                }
            }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
                    for(i=0;i<7;i++)
                    {
                        for(j=0;j<5;j++)
                        {
                                if(tp_dev.x[0]>(j*48) && tp_dev.x[0]<(j*48+48) && tp_dev.y[0]>(320-(35*i+35)) && tp_dev.y[0]<(320-35*i))
                                {
                                    key=j+i*5+1;
                                    if(key == 1)
                                        {aa=0;LCD_Clear(WHITE);delay_ms(100);}
                                        delay_ms(100);
                                        LCD_Fill(0,20,240,74,WHIT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
                        }
                    }
                }
            }else delay_ms(50);

            if(key == 2)  num=e;
            else if(key == 3)  num =0;
            else if(key == 4)  fuhao ="+/-";
            else if(key == 5)  fuhao ="=";
            else if(key == 6)  ;
            else if(key == 7)  num=1;
            else if(key == 8)  num=2;
            else if(key == 9)  num=3;
            else if(key == 10) fuhao="+";
            else if(key == 11) fuhao="1/X";
            else if(key == 12) num=4;
            else if(key == 13) num=5;
            else if(key == 14) num=6;
            else if(key == 15) fuhao="-";
            else if(key == 16) fuhao="X!";
            else if(key == 17) num=7;
            else if(key == 18) num=8;
            else if(key == 19) num=9;
            else if(key == 20) fuhao="*";
            else if(key == 21) fuhao="X^y";
            else if(key == 22) fuhao="C";
            else if(key == 23) fuhao="Del";
            else if(key == 24) fuhao=".";
            else if(key == 25) fuhao="/";
                    switch (key)
            {
                case 22:num1=0;num2=0;F=0;break;
                case 23:num1=num1/10;break;
                case 10: num2=num1;num1=0;flag=1;and=1;qq=1;break;
                case 20:num2=num1;num1=0;flag=1;time=1;qq=2;break;
                case 15:num2=num1;num1=0;flag=1;minus=1;qq=3;break;
                case 25:num2=num1;num1=0;flag=1;division=1;qq=4;break;
                case 4:quyu=1;break;
                case 16:num2=1;num1=num1;jiecheng=1;qq=5;break;
                case 21:num2=num1;num3=1;num1=0;flag=1;cifang=1;qq=6;break;
                case 5:
                            if(flag)
                            {
                                qq=0;
                                if(and)
                                {
                                    if(F==1)
                                    {
                                        if(num1>num2)
                                        {
                                            num1-=num2;
                                            F=0;
                                        }
                                        else if(num1 == num2)
                                        {
                                            num1=0;
                                            F=0;
                                        }
                                        else
                                        {
                                                num1=num2-num1;
                                                F=1;
                                        }
                                    }
                                    else
                                        {
                                        F=0;
                                        num1+=num2;
                                        }
                                    flag=0;
                                    and = 0;

                                }
                                else if(time)
                                {
                                    num1=num1*num2;flag=0;
                                    time = 0;

                                }
                                else if(division)
                                {
                                    if(num1>num2)
                                    {
                                    num1=0;
                                    }
                                    else if(num1==num2)
                                    {
                                        num1=1;
                                    }
                                    else
                                    {
                                        num1=num2/num1;
                                    }
                                        flag=0;
                                    division = 0;
                                }
                                else if(minus)
                                {
                                    if(F==1)
                                    {
                                        num1=num1+num2;
                                    }

                                    else
                                    {
                                        if(num2>num1)
                                        {
                                            num1=num2-num1;
                                            F = 0;
                                        }
                                        else if(num2==num1)
                                        {
                                            num1=0;
                                            F = 0;
                                        }
                                        else
                                        {
                                            if(num2<num1)
                                            {
                                                num1=num1-num2;
                                                F = 1;
                                            }
                                        }
                                 }
                                    flag=0;
                                    minus = 0;

                                }
                                else if(cifang)
                                {
                                    if(F==1)
                                    {
                                                if(num1==0)
                                            {
                                                num3=1;
                                                F=0;
                                            }
                                            else if(num1%2==0)
                                            {
                                                for(i=num1;i>0;i--)
                                                {
                                                    num3=num3*num2;
                                                }
                                                F=0;
                                            }
                                            else
                                            {
                                                for(i=num1;i>0;i--)
                                                {
                                                    num3=num3*num2;
                                                }
                                            }
                                                num1=num3;
                                                num3=0;
                                                num2=0;
                                                cifang=0;
                                                flag=0;
                                    }
                                    else
                                {

                                    if(num1==0)
                                    {
                                        num3=1;
                                    }
                                    else
                                    {
                                        for(i=num1;i>0;i--)
                                        {
                                            num3=num3*num2;
                                        }
                                    }
                                        num1=num3;
                                        num3=0;
                                        num2=0;
                                        cifang=0;
                                        flag=0;
                                }

                                }

                            }
                        break;
            }
                        if(jiecheng)
                    {
                        if(num1<24)
                        {
                            for(i=num1;i>0;i--)
                            {
                                num2=num2*num1;
                                num1--;
                            }
                            num1=num2;
                            num2=0;
                      }
                        jiecheng=0;
                    }
                         if(quyu)
                {
                        F=!F;
                        quyu=0;
                }
                if(num1>999999999)
                    num1=0;
            key = 0;
            if(num1<100000000)
            {
                if(num == 0)
                {
                    num1 = num1*10;
                    num = -1;
                }
                if(num>0 && num<10)
                {
                    num1 = num1*10+num;
                    num = -1;
                }
            }
        }
    else
        {
            jiemian1();
            if(key==17)
            {
                LCD_ShowxNum(80,90,num1,12,24,1);
                F = 0;
                qq=0;
            }
            else
            {
                if(num1==0 && num2==0)
                {
                    LCD_ShowxNum(80,90,num1,12,24,1);
                }
                else
                {
                    if(qq==1)
                    {
                        LCD_ShowString(40,90,200,18,24,"+");
                    }
                    if(qq==2)
                    {
                        LCD_ShowString(40,90,200,18,24,"*");
                    }
                    if(qq==3)
                    {
                        LCD_ShowString(40,80,200,18,24,"_");
                    }
                    if(qq==4)
                    {
                        LCD_ShowString(40,90,200,18,24,".");
                        LCD_ShowString(38,80,200,18,24,"_");
                        LCD_ShowString(40,78,200,18,24,".");
                    }
                    if(F==1)
                    {
                        //LCD_ShowString(40,80,200,18,24,"_");
                        if(flag)
                        {
                        LCD_ShowxNum(80,70,num2,12,24,1);
                        LCD_ShowxNum(80,90,num1,12,24,1);
                                    if(num2/10<1)
                            {
                                if(num2==0)LCD_ShowString(195,80,200,18,24,"_");
                                else
                                {
                                LCD_ShowString(195,60,200,18,24,"_");
                                }
                            }
                            else if(num2/10<10)
                            {
                                LCD_ShowString(183,6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
                            {
                                LCD_ShowString(172,6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
                            {
                                LCD_ShowString(161,6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
                            {
                                LCD_ShowString(150,6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0)
                            {
                                LCD_ShowString(139,6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00)
                            {
                                LCD_ShowString(128,60,200,18,24,"_");
                            }
                                else if(num2/10<10000000)
                            {
                                LCD_ShowString(117,60,200,18,24,"_");
                            }
                            else LCD_ShowString(103,60,200,18,24,"_");
                        }
                        else
                        {
                            LCD_ShowxNum(80,90,num1,12,24,1);
                            if(num1==0)
                            {
                                ;
                            }
                            else if(num1/10<1)
                            {
                                LCD_ShowString(195,8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
                            {
                                LCD_ShowString(183,8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
                            {
                                LCD_ShowString(172,8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
                            {
                                LCD_ShowString(161,8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
                            {
                                LCD_ShowString(150,8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0)
                            {
                                LCD_ShowString(139,8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00)
                            {
                                LCD_ShowString(128,80,200,18,24,"_");
                            }
                                else if(num1/10<10000000)
                            {
                                LCD_ShowString(117,80,200,18,24,"_");
                            }
                            else LCD_ShowString(103,80,200,18,24,"_");

                        }
                    }
                    else
                    {
                        if(flag)
                        {
                        LCD_ShowxNum(80,70,num2,12,24,1);
                        LCD_ShowxNum(80,90,num1,12,24,1);
                        }
                        else
                        LCD_ShowxNum(80,90,num1,12,24,1);
                    }
                }
            }
            tp_dev.scan(0);
            if(tp_dev.sta&TP_PRES_DOWN)            //触摸屏被按下
            {
                if(tp_dev.x[0]<lcddev.width&&tp_dev.y[0]<lcddev.height)
                {
                    for(i=0;i<5;i++)
                    {
                        for(j=0;j<4;j++)
                        {
                                if(tp_dev.x[0]>(j*60) && tp_dev.x[0]<(j*60+60) && tp_dev.y[0]>(320-(40*i+40)) && tp_dev.y[0]<(320-40*i))
                                {
                                    key=j+i*4+1;
                                    if(key == 1)
                                        {aa=1;LCD_Clear(WHITE);delay_ms(100);}
                                        delay_ms(100);
                                        LCD_Fill(0,60,240,119,WHITE);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delay_ms(100);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8);
                                }
                        }
                    }
                }
            }else delay_ms(50);

            if(key == 2)  num=0;
            else if(key == 3)  fuhao ="+/-";
            else if(key == 4)  fuhao ="=";
            else if(key == 5)  num=1;
            else if(key == 6)  num=2;
            else if(key == 7)  num=3;
            else if(key == 8)  fuhao="+";
            else if(key == 9)  num=4;
            else if(key == 10) num=5;
            else if(key == 11) num=6;
            else if(key == 12) fuhao="-";
            else if(key == 13) num=7;
            else if(key == 14) num=8;
            else if(key == 15) num=9;
            else if(key == 16) fuhao="*";
            else if(key == 17) fuhao="C";
            else if(key == 18) fuhao="Delete";
            else if(key == 19) fuhao=".";
            else if(key == 20) fuhao="/";
                    switch (key)
            {
                case 17:num1=0;num2=0;F=0;qq=0;break;
                case 18:num1=num1/10;break;
                case 8: num2=num1;num1=0;flag=1;and=1;qq=1;break;
                case 16:num2=num1;num1=0;flag=1;time=1;qq=2;break;
                case 12:num2=num1;num1=0;flag=1;minus=1;qq=3;break;
                case 20:num2=num1;num1=0;flag=1;division=1;qq=4;break;
                case 3:quyu=1;break;
                case 4:
                            if(flag)
                            {
                                qq=0;
                                if(and)
                                {
                                    if(F==1)
                                    {
                                        if(num1>num2)
                                        {
                                            num1-=num2;
                                            F=0;
                                        }
                                        else if(num1 == num2)
                                        {
                                            num1=0;
                                            F=0;
                                        }
                                        else
                                        {
                                                num1=num2-num1;
                                                F=1;
                                        }
                                    }
                                    else
                                        {
                                        F=0;
                                        num1+=num2;
                                        }
                                    flag=0;
                                    and = 0;

                                }
                                else if(time)
                                {
                                    num1=num1*num2;flag=0;
                                    time = 0;

                                }
                                else if(division)
                                {
                                    if(num1>num2)
                                    {
                                    num1=0;
                                    }
                                    else if(num1==num2)
                                    {
                                        num1=1;
                                    }
                                    else
                                    {
                                        num1=num2/num1;
                                    }
                                        flag=0;
                                    division = 0;

                                }
                                else if(minus)
                                {
                                    if(F==1)
                                    {
                                        num1=num1+num2;
                                    }

                                    else
                                    {
                                        if(num2>num1)
                                        {
                                            num1=num2-num1;
                                            F = 0;
                                        }
                                        else if(num2==num1)
                                        {
                                            num1=0;
                                            F = 0;
                                        }
                                        else
                                        {
                                            if(num2<num1)
                                            {
                                                num1=num1-num2;
                                                F = 1;
                                            }
                                        }
                                 }
                                    flag=0;
                                    minus = 0;

                                }

                            }
                        break;
            }
             if(quyu)
                {
                        F=!F;
                        quyu=0;
                }
            key = 0;
            if(num1<100000000)
            {
                if(num == 0)
                {
                    num1 = num1*10;
                    num = -1;
                }
                if(num>0 && num<10)
                {
                    num1 = num1*10+num;
                    num = -1;
                }
            }
        }
    }
}

注释部分字体显示有点错误,不过没什么关系

复制到主界面即可用
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1-06-17):
为什么我下载下来,C和小数点不能用,还有重叠

网友B:
算不了小数

网友C(2021-08-18):
你好,请问的代码除了算不了小数,其他功能都可以实现吗?

网友D(2021-12-05):
请问代码的and与minus是如何进行计算的,可以注释一下吗

网友E(2024-04-24):
三角函数也不可用

网友F(2024-06-01):
你好,我问一下,有仿真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