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ltium Designer连线的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连线的问题,用AD软件连线时,下面的线显示的是要和9引脚的VCC相连,我可以把它连到3脚的VCC吗?其他地方的VCC和GND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连。

网友A(2020-07-17):
当然可以,只要同网络的,接通就可以,只要不涉及高频或超高频信号,这种连法没问题的,还有,焊盘出来的线最好整粗一点

网友B:
不是"可以",是"一定要"
网络点是一定要全部连接的
如果是VCC这种电源的话最好是电源线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IC的VCC,而不是从IC的VCC引一根线出来接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只要同网络的,接通就可以,只要不涉及高频或超高频信号,这种连法没问题的,还有,焊盘出来的线 ...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可以",是"一定要"
网络点是一定要全部连接的
如果是VCC这种电源的话最好是电源线先经过滤波电容再到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