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LED=0x255的理解,LED闪烁程序

楼主(2020-07-17):
单片机LED闪烁实验:

#include "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小于65535*/

#define LED P0

void delay3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89;c>0;c--)
        for(b=230;b>0;b--)
            for(a=33;a>0;a--);
}

void main ()
{
   while (1)
  {
   LED=0x00;
   delay3s()  ;
   LED=~LED;
   delay3s() ;
  }
}
main函数中的LED控制口替换成以下编码:
while (1)
  {
   LED=0x00;
   delay3s()  ;
   LED=0x255;
   delay3s() ;
  }
结论,
我的理解(我的单片机二极管低电平亮)是LED=0x00;对应的二进制数(0000  0000)全亮,LED=0x255;时对应二进制(1111  1111)全灭才对。但3秒后只有D1,D3,D5,D7四个灯管灭。原本的代码里的LED=~LED;的话达到预期效果全灭。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理解错了。

网友A:
理解的没错。上述现象可能是IO口没有配置成输出模式导致?

网友B:
0X00取非是0XFF
0XFF是16进制,转换成二进制是11111111,转换成十进制是255

网友C:
这看得我有点懵

网友D:
你应该写 255 不应该是0X255吧,

网友E:
你写的ox255是十六进制255,转化成二进制是1001010101。你试试LED=255.

网友F:
0x255   是几个意思, 为什么不是0xff 。 0x255 是三位16进制数了。

网友G:
0x00是0000 0000,低电平所以都亮,而0x255是0010 0101 0101,所以会间隔亮,你应该是16进制与二进制的转换搞错了,可以把0x255换成0xff也就是1111 1111 或者换成255或者换成8进制的0377

网友H:
写错了吧,十进制和16进制搞混了吧

网友I:
  要学会使用现有的计算工具

网友J:
当256是十进制数时换成十六进制为0xFF即为二进制数B1111 1111,但是0x256表示16进制数,已经超过八位了 转换为二进制数为10 0101 0110。在C51里,二进制数前加B,十六进制前加0x。

网友K:
LED=0x255;时对应二进制(1111  1111)?
0xff是255,
0x255是1001010101

网友L:
兄弟0x代表16进制,十进制255,确实就对应16进制FF,但是0x255对应二进制0010 0101 0101,那灯灭的现象正确

网友M(2022-01-21):
咋是3位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