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桥杯单片机开发板,为什么用这个程序上电时蜂鸣器会响

楼主(2020-07-17):
#include "reg52.h"
sbit L1=P0^0;
sbit key=P3^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hc138(unsigned char ymq)
{
        switch(ymq)
        {
                case 4:P2=(P2&0x1f)|0x80;break;
                case 5:P2=(P2&0x1f)|0xa0;break;
        }
}
void fmq()    //1رշäÃùÆ÷oíLED
{
        hc138(5);
        P0=0x00;
        hc138(4);
        P0=0xff;
}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char pwm=0;
void keyan()
{
        if(key==0)
        {
                delay(100);
                if(key==0)
                {
                        switch(n)
                        {
                                case 0:L1=0;TR0=1;n=1;pwm=10; break;
                                case 1:pwm=50;n=2;break;
                                case 2:pwm=90;n=3;break;
                                case 3:L1=1;TR0=0;n=0;break;
                        }
                        while(key==0);
                }
        }
}
unsigned char i=0;
void iot0()
{
        TMOD=0x01;
        EA=1;
        ET0=1;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
void in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256;
        TL0=(65536-100)%256;
        i++;
        if(i==pwm)
        {
                L1=1;
        }
        if(i==100)
        {
                L1=0;
                i=0;
        }
}
void main()
{
        iot0();
        fmq();
        hc138(4);

        while(1)
        {
                keyan();
        }
}

1 CT07D电路图.pdf

原理图

网友A:
初始化程序时把蜂鸣器的io口定义一下

网友B:
去硬件电路图上看你控制的蜂鸣器是哪个IO引脚,这么看程序不可以的

网友C:
不提供原理图怎么分析?真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提供原理图怎么分析?真懒

原理图在这里

1 CT07D电路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