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芯片选型STC12C5A60S2最多44个IO,有比这个还多的吗

楼主(2020-07-17):
STC系列芯片中有比STC12C5A60S2的44个IO多的IO吗?有朋友知道吗,推荐一下?

网友A:
想要更多的IO口直接用8255去扩就行了

网友B:
锁存器编程比较容易一片就是8个IO

网友C:
STC8A8K系列有59个IO的
你要那么多的IO干嘛?

网友D:
要多的话就直接用8255去扩展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A8K系列有59个IO的
你要那么多的IO干嘛?

现有的STC12C5A60S2的IO控制已经用完了,再想添加功能控制,就想添加IO引脚

网友E:
扩展不就行了

网友B:
蛋骗鸡做虾米东东会用到那么多IO?有些是可以通过电路的不同接法节省IO的,比如举证键盘和点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蛋骗鸡做虾米东东会用到那么多IO?有些是可以通过电路的不同接法节省IO的,比如举证键盘和点阵。

已经使用复用P0组引脚,电路上领导不允许动,再有个添加的功能只能加IO引脚,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换芯片还是使用锁存器扩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使用复用P0组引脚,电路上领导不允许动,再有个添加的功能只能加IO引脚,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换 ...

这么多用总线通讯呀,IIC,SPI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使用复用P0组引脚,电路上领导不允许动,再有个添加的功能只能加IO引脚,不知道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是换 ...

电路上领导不允许动,虾米意思?添加锁存器算不算动?

网友B:
就51蛋骗鸡来说4个P都可以使用锁存器进行扩展,就算每个P接2片锁存器算,8*2*4+8*4=?这样扩展已经是多少个IO了?何况1个P可接键盘32个按键。如果时间安排得当每个P何止接2片锁存器。

网友B:
有一种键盘一个P可接64个按键,由于没用到,就没去研究写驱动。

网友G:
可以通过一些芯片拓展IO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51蛋骗鸡来说4个P都可以使用锁存器进行扩展,就算每个P接2片锁存器算,8*2*4+8*4=?这样扩展已经是多少个 ...

嗯嗯,之前提议锁存器,不同意,新产品无论IO引脚使用多少一律使用32来做,老产品的就在原有基础上扩IO

网友C:
STC8A8K也是是STC的8051单片机,但指令执行时间不一样
不管是你用什么办法在增加IO,程序都是要改动的,反正都一样,还不如直接换上STC8A8AK系列的
电路是一定要改变的了,12C5a60系列最多的就是44个IO,不管你用什么办法,电路是一定要改变的

网友H:
用两个单片机呀,比扩展好,多一片STC 多几十个IO.

网友I:
STC12C5A60S2最多44个IO口,STC15W4K16S4有62个IO口。

网友J:
可以用595芯片进行扩展io口

网友K:
方法太多。电路上领导不允许动你换更多口的单片机电路允许么 ?
不动电路和单片机,最靠谱的就是扩口,用8255是一种,用其他的如IIC的器件(pcf8574、MCP23017等)也可以的。

网友B:
假设原先的51单片机个IO口都用掉了,使用8255/595等肯定是要修改电路的,而使用锁存器则是并联和复用而已,并修改程序而已,方案还是比较简便的。

网友L:
学会端口复用,ADC做按键,4*4>16的按键(@坛子内有案例),不知你I/O口还不够用吗?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并行数据操作容易且比串行快,虽然扩充的IO数量少,在扩充时执行的时间片还是要考虑的,且电路修改也不多,就是并联一组IO口即可,原电路基本上是不动的,只是接出一组IO口而已修改程序而已。。

网友M:
有四十八个脚的。

¥5.20
0人付款
STC12LE5A60S2-35I-LQFP48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四十八个脚的。

¥5.20

这个研究过48个引脚44个IO,目前就用这个程序改动小,电路上添加点东西,,估计这样做可能出东西快

网友N:
STC12C5A60S2最多44个IO口,STC15W4K32S4有62个IO口。

网友O:
STC8H8K60S4U最多60个io口,LQFP64封装

网友P:
这个还不够你用嘛?不管怎样搞,换了片子都要重新设计的。如果还不够用,那就是人的问题了。

网友Q:
stm32f103zet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