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基于51单片机的温湿度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0-07-17):
基于51单片机的温湿度设计(1602屏显示)里的c语言不是明白。请求帮助谢谢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按下的抖动
                while(!KeySet_P);                                         // 等待按键释放
                DelayMs(10);                                                  // 去除按键松开的抖动

                /*设置温度的下限值************************************//

                while(KeySet_P)                // "设置键"没有被按下,则一直处于温度下限的设置
                {
                        if(KeyDown_P==0)                                // 判断 "减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0)                                //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大于0时,才能减1
                                        AlarmTL--;
                                LcdGotoXY(0,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7);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
                        if(KeyUp_P==0)                                          // 判断 "加按键" 是否被按下
                        {
                                if(AlarmTL<99)                                   // 只有当温度下限值小于99时,才能加1
                                        AlarmTL++;
                                LcdGotoXY(0,6);                                  // 重新刷新显示更改后的温度下限值
                                LcdPrintNum(AlarmTL);
                                LcdGotoXY(0,7);                                // 重新定位闪烁的光标位置
                                DelayMs(350);                                // 延时

/*设置温度的下限值************************************//这个设置温度下限值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
请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你不设置下限值的话,0--之后就是255,,就会出现下限值大于上限值,,,区间就有问题了。

网友B:
温度报警下限吧,这个是设置下限的程序,按加键和减键控制变量加减并在液晶显示出来

网友C:
你这个就是调用函数,设计一个报警值。

网友D:
你这个是自己设置的呀,应该是有个函数要用到这个,报警或者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