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C语言流水灯 crol 字符

楼主:
大佬们好    实在是 想不明白红色框里面的那一部分 是怎么回事  crol不是位移符嘛  为啥说补齐    非常感谢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main()
{
        while(1)
        {
                uchar a,i,j;
                a=0xfe;
                for(i=0;i<8;i++)
                {
                        for(j=0;j<8-i;j++)
                        {
                                P1=a;
                                delay(200);
                                a=_crol_(a,1);
                        }
                        a=_crol_(a,i);
                        P1=0xff;
                        a=a<<1;
                }
        }
}

1

1

2

2

网友A(2020-07-18):
循环左移,就是整体左移一位,而最高位不是移出而是到最低位

网友B:
你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模拟左移或右移,很直观的。在查看里选程序员,8位二进制选字节,移位时高位为0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