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SWD接口要不要串联电阻

楼主(2020-07-17):
用ST-Link给STM32下载程序时,连续发生过两次烧坏单片机的情况,猜测可能和SWD接口有关,是不是有必要给SWIO和SWCLK这两个管脚串个电阻呢?

网友A:
一直都是不串电阻用的,没有出现过烧单片机的情况,最好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下载器的电压是不是正常。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的单片机烧坏,如果只是不能烧写程序,考虑是不是芯片锁了,参考芯片锁死的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是不串电阻用的,没有出现过烧单片机的情况,最好检查一下电路是不是有问题,或者下载器的电压是不是 ...

您说的“一直”不知道是多长时间或多少次。
我也曾经用了一年多,下载过几百次都正常。
直到最近接连两次烧毁单片机,让我意识到可能有些问题。
烧坏了就是烧坏了,不执行任何代码。

网友B:
两年用swd下过无数次程序,从不串电阻+1
如果确认是stlink把单片机烧坏那几乎不可能是DIO跟CLK的关系,如果下程序的时候stlink的3.3v或者5v电源是接了的那肯定是电源的锅。检查一下电压有没有问题,以及会不会出现双边供电引起的环流,还有共地的问题。

网友C:
你ST-LINK的电源不要接 接地就好,开发板单独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年用swd下过无数次程序,从不串电阻+1
如果确认是stlink把单片机烧坏那几乎不可能是DIO跟CLK的关系,如 ...

明确一下,只接了CLK、DIO、GND三根线,两次烧毁单片机都是在下载开始后结束前。

网友D:
应该是硬件电路其他部分有用到这CLK,DIO这两个口,没碰到烧录单片机

网友E:
没有必要,应该不是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