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智能垃圾桶电路的几点疑问

楼主:
7.14发类一个帖子《一个红外接收头的电路使用问题》,未能解决问题,现根据电路板抄板成电路,如下:

几点说明:
1、电路图由实物抄板的,可能有错;第二张是第一张的简单整理;
2、图中的16pin芯片和8pin芯片不知型号;
3、Q2,型号J3Y,百度知是npn,相当于8050;Q1,标注RI(或为R1),不知是什么类型;
4、电阻R0的标注0;R3标注1R0,不知和意;
5、一般电容没有标注;
6、红外接收头是5x5的。

三点疑问:
1、这个红外感应是不是调制的?如是,它是怎么工作的?如不是,又是如何工作的?
2、两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3、这个电路的电源开关很费解,开关仅将C2并在电池上,怎么能开、关电源?

下面再发两图。
请懂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2020-07-18):
电路图画的有问题,确定U2位电机正反转驱动,U1位单片机,USB充电到电池,电池给电路板供电有严重错误。

网友B:
对这个项目挺感兴趣的,不过电路图确定看着有些蒙。按正常说U1应该是主控芯片,U2是驱动芯片,但是U2没有单独供电

网友C:
U2是驱动芯片  我猜是L911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项目挺感兴趣的,不过电路图确定看着有些蒙。按正常说U1应该是主控芯片,U2是驱动芯片,但是U2没有单 ...

你好!感谢你对我帖子的回复!
前天发的图片是根据电路板实物画的,今天我又仔细查看了,发现两个错误,一是芯片U267两脚应该接地,二是电源的正极有较大错误。原先的图是按照电路板元件位置画的,现在整理了一下,看起来舒服一点。SS210是肖特基二极管,也换成了二极管符号,U14脚、U21脚仍未发现有连接,Q1(管子上标注RI,或者是R1)不知是什么管子,只能按照想象画了。整理后的图如下:

如你所说,U2是电机驱动芯片,看接线像Lg9110   U1不知是什么芯片?
这个电路看上去很简洁,它没有用限位开关控制电机的行程(转的圈数或角度),而是用憋转使电机停止转动,然后程序使其反转,on是手动控制开盖,电机憋转停止后由手动off放下盖子。这个电路不知那一部分控制憋转信息?
有朋友说,红外接收头也可像普通红外接收管一样使用,我试了不行,看来红外接收头只能接收38KHZ的说法不假。这个电路是如何调制发射管的?

就这个电路,我想学习:1、怎样调制38KHZ供给红外发射管?  2、主控单片机怎样选择?  3、电机憋转信号怎样获取?

我们一起学习吧!

网友E:
像这种简单的电路,只要知道其基本的功能,自己设计一个便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感谢你对我帖子的回复!前天发的图片是根据电路板实物画的,今天我又仔细查看了,发现两个错误,一 ...

网友D:
谢谢!可惜根据它的额定电压只有7.6v.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这个项目挺感兴趣的,不过电路图确定看着有些蒙。按正常说U1应该是主控芯片,U2是驱动芯片,但是U2没有单 ...

你好!电路图确实有错,重发了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可惜根据它的额定电压只有7.6v.

没有吧

网友D:
TC118S的参数

网友F:
你这原理图看着有点乱。
U2应该是个电机驱动芯片(正反转通过IO口控制),U1估计是个单片机,带AD和定时器的,以前用过的台湾合泰应该就可以了。
接收头是这种类型的,发射管必须进行调制,一般38K,性价比较高。
通常情况发射管外围电路使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了,引出两个脚一个接单片机PWM的输出口,一个普通IO口(发送数据)就行。
你这个要求比较简单,完全可以IO口模拟38K载波,然后判断下接收管的电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