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L功放器电路设计 multisim10仿真

楼主:
对OCL主放大器全面设计,并用multisim仿真,验证。

设计并制作一个音频功率放大电路(电路形式不限),负载为扬声器。要求直流稳压电源供电,多级电压、功率放大,所设计的电路满足以下基本指标:

频带宽度20Hz,34kHz,输出波形基本不失真;
电路输出功率8W;
输入阻抗:280kΩ;
放大倍数:20dB;
RL为16Ω;
输入电压Vi为55mV;
所设计的电路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具有合适频响宽度、保真度要好、动态特性好。

3.1音频功率放大器的组成

按其构成可分为前置放大级、音调控制级和功率放大级三部分,如图所示。

  • 前置级:输入级、中间级,音频功率放大器的作用是将声音源输入的信号进行放大,然后输出驱动扬声器。一般功率放大器的输入灵敏度是一定的,所以一个实用的音频功率放大系统必须设置前置放大器,以便使放大器适应不同的输入信号。
  • 音调控制电路:对高低音随意提升或降低

衰减型RC音调控制电路:易失真,调节范围宽

反馈型音调控制电路:改善失真,调节范围窄

  • 功放级:给负载提供足够大的输出功率

3.2 OCL主放大电路设计步骤

3.3具体计算步骤

3.4总体电路

  •   设计仿真

仿真结果:零点漂移为-55uV(在100mV以内),失真率为0.167%,输出功率为8.021W(在8±0.1以内),带宽为3Hz-134kHz(在45-3=42dB时),输出电压为15.966mV,-15.990mV(在16±0.1以内),满足要求。

仿真原理图如下(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网友A(2022-08-02):
电路仿真文件以下载,使用Multisim14.0打开,亲测有效

网友B(2023-05-26):
使用Multisim14.3打开,亲测有效,我们初学者学习了,谢谢

网友C:
第一张照片,要是能看清电路图就完美了!

网友D(2023-06-26):
你好请问计算过程有清晰一点的图片吗?

网友E(2023-09-05):
我们初学者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