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极式水位检测会电解对水质产生影响吗?

楼主(2020-07-17):
现在用到的一款产品上,用的检AD值方法判断水位是否缺水,具体是端口引出两根电极,一端接到的5V,另一端接入芯片端口,下拉一个10KJ电阻,当水泵上水时,水流流过两根电极,此时单片机取AD值作判断.现在问题是正常工作180分钟左右(大概是水泵运转十多次)会出一次缺水报警误报,各位大佬,这是什么引起的,运行过程中水温会降低,我已经取了一个比较低的下限了,我看有些资料说电极长时间通电(两根电极不入水)会对水质电解产生一些影响么

网友A:
参考太阳能水位检测   感应器看看

网友B:
电极在水和离水电信号差别相当大,不妨着用AD转换判断。金属在水中有电位差就会发生电离,水中增加金属离子当然影响水质,问题是这水是干什么用的。电极不入水就没有水做介质,只是在潮湿环境,不会发生明显电腐蚀。如果担心影响水质试试用碳棒做电极。水泵缺水也可以检测负荷电流来判断。

网友C:
我认为水位传感器是电容式的。 对于工业用水来说,这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D:
不会的,直接检测

网友E:
水会被电解吗

网友F:
普通水是比较难电解的,水电解是有一定条件的,是需要一些化学反应.

网友G:
看你这意思是流动水 因为说了水泵会工作 这情况下电极只要不是什么能快速溶解的东西就起不了什么反应

AD为什么要接10k下拉 我一般都是直接干 串个1k电阻保护一下 没出现过你说的问题 虽然每次值并不完全一样 但我依旧不喜欢这种电极直接上的方法 其实挺不可靠的 比如水流对检测结果就有影响 水位检测有很多很多方法 现成便宜的传感器也一大堆 即便自己做 即便入水式 也不一定非用电极 用个反射的红外 透明灌封后入水也一样检测 可靠性比裸电极好 如果非金属桶 参考ADC触摸按键 在桶外靠电容非接触也挺好的

网友H:
如果是饮用水,不建议用金属电极的方法,本人发现,铜丝在水中长期浸泡,并且通电,几个月后,表面会变成绿色,用304不锈钢话,会好许多。建议,如果是饮用水,在τ 宝上买感应式的检测仪,实在要用电极的话,就用304的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