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消防车各个模块程序怎么整合在一起?

楼主(2020-07-18):
如图,智能消防车的循迹、灭火、避障等模块怎么整合一个,求个大佬教教

网友A:
不同模块封装成函数,主函数里循环调用检测

网友B:
这个就有同样名的变量和函数就换一下名,中断用的一个就换一个中断,再设置一下优先值,然后直接复制到一个文件里就行了吧,可能还有其他问题。
这样应该就行了吧

网友C:
你做的工程不会只有一个LED灯的亮灭罢
和其他程序一样,由简入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地加上就可以。
至于集成,用顺序也可以用中断加任务轮询也可以或其他方法只要能用就好。

网友D:
没有经验,做出来的东西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还是先打好基础,由简入繁。

网友E:
将函数模块化后在主函数中调用就可以

网友F(2021-03-08):
DIY小玩意就在做这个,调用子函数就行了

网友G:
将不同的子系统编程为函数,并创建一个主函数,该主函数在需要时调用所有其他函数。

网友H:
将不同模块封装成单独的函数,使用定时器计时,按一定时间间隔在main中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