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帮忙看看单片机程序,proteus仿真无反应,也没报错

楼主:
大佬们帮忙看看,萌新不太懂,找不到问题所在。
点击开始按钮,所有的灯瞬间闪了一下就灭了,然后就都没反应了。
keil文件没报错,proteus也没报错,这是怎么回事啊?

keil程序如下=================================
I2C.c

#include"i2c.h"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
        SDA=1;
        SCK=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
        SDA=0;
        SCK=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ack()
{
        uchar i;
        SCK=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K=0;
        delay();
}
void nack()
{
        SCK=1;
        delay();
        SDA=1;
        SCK=0;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K=0;
                delay();
                SDA=CY;
                delay();
                SCK=1;
                delay();
        }
        SCK=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j,k;
        SCK=0;
        delay();
        for(i=0;i<8;i++)
        {
                SCK=1;
                delay();
                j=SDA;
                k=(k<<1)|j;
                SCK=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t24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write_byte(date);
        ack();
        stop();
}
uchar read_at24c02(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0xa1);
        nack();
        stop();
        return date;
}
=============================
main.c

#include<reg52.h>
#include"i2c.h"
void delay_10ms()
{
        uchar a,b;
        for(a=50;a>0;a--)
          for(b=200;b>0;b--);
}
void main()
{
        start();
        write_at24c02(10,0xcc);
        delay_10ms();
        P1=read_at24c02(10);
        while(1);
}
=======================
i2c.h

#ifndef  __I2C_H__
#define  __I2C_H__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2^0;
sbit SCK=P2^1;
void delay();
void start();
void stop();
void ack();
void nack();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uchar read_byte();
void write_at24c02(uchar address,uchar date);
uchar read_at24c02(uchar address);
#endif
=================================

网友A(2020-07-18):
不仿真可能会通过,投入量产的未必能过仿真

网友B:
奇怪楼主怎么会是0主题0贴子的

网友C:
      我将你的设计进行仿真,发现写入数据可以实现,但读出数据函数数据没读出。再看你的程序,是读数据函数有错,改为以下可以读出数据。
uchar read_at24c02(uchar address)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ack();
write_byte(address);
ack();
start();
write_byte(0xa1);
date=read_byte();
nack();
stop();
return date;
}

你漏了红色语句。加上这句后就可以读出数据了,但你的程序还有问题,想要连续读取多个数据还要做不少工作,这些你自己改,如果我帮你改好你也得不到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