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直流电动机pwm调速

楼主(2020-07-18):
利用按键代表传感器的输入信号,按下按键后电机旋转,再次按下按键后电动机速度变慢10%,重复10次后电机停止,需要原理图,谢谢大佬们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1=P1^0;
sbit moto2=P1^1;
sbit key=P1^2;

void delay(u16 i)
{
        u16 k;
        for(k=0;k<i;k++);
}

void pwm(bit a,bit b,u16 d1,u16 d2)
{
        moto1=a;
        moto2=b;
        delay(d1);
        moto1=0;
        moto2=0;
        delay(d2);
}
void main()
{
   u8 number=0;
   while(1)
   {
   if(key==0)
   {
             delay(1);
          if(key==0)
          {
          while(!key);
          number++;
          if(number>10)
          number=0;
          }
   }
   switch(number)
          {
                  case(0):moto1=0,moto2=0;break;
                  case(1):pwm(1,0,171,19);break;
                case(2):pwm(1,0,152,38);break;
                case(3):pwm(1,0,133,57);break;
                case(4):pwm(1,0,114,76);break;
                case(5):pwm(1,0,95,95);break;
                case(6):pwm(1,0,76,114);break;
                case(7):pwm(1,0,57,133);break;
                case(8):pwm(1,0,38,152);break;
                case(9):pwm(1,0,19,171);break;
                case(10):pwm(1,0,0,190);break;
                default:;
          }
   }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可以用

网友C(2022-05-13):
引用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

很好用,真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