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原生COM口很少,可不可以用继电器控制信号线的接线,做到一个COM口接多硬件?

楼主:
大概这意思
用1号设备时,将2、3、4号对应继电器断开,打开1号设备。
会不会对通信造成影响?我这现在有16个设备,似乎没有那么多带这么多com口的设备。
大家觉得这种设计行不行?

网友A(2020-07-18):
这个想法可以,但是感觉用继电器不太合适,功耗大还可能干扰,可以考虑使用数字开关。不过同一时间只能同一个设备通信

网友B:
you most draw better than.

网友C:
74HC4051,74HC4052,根据你自己的需求选一个!

网友D:
总线多路复用,但是不使用继电器,可以使用特殊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