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多功能电子秤Proteus仿真程序 去皮、计价、累计、清除、超重提示功能

楼主(2020-07-18):
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电子秤具有去皮、计价、累计、清除、超重声光报警等功能
自己做的,仿真、原理图、程序、报告都有,下载之后就可以用(篇幅有限,显示的程序不全,需要的话可在附件区下载)

操作说明:(1)输入单价后,按下*键,再按=,显示单个商品总价,再按+计入并存储合计
(2)按下/去皮;按下ON/C清除单价;按下-全部清除

仿真1

仿真1

原理图

程序

程序

程序

/**********************************************************************************
注:质量计算函数:位于adc0804.c文件
    价格计算函数:位于key.c文件
        仿真:使用方法———键盘输入一个数,再输入+ - * /,最后输入等号,得到结果
              eg:4*=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function.h"
#include "setting.h"
#include "lcd.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0804.h"

sbit Beep=P2^6;                                 //IO口定义
sbit LED=P2^7;                                 //IO口定义

uchar  quantity_analog=0;                //存放物体质量数据_ADC读取的模拟量
float  quantity_digital=0;                //存放物体质量数据_ADC转换后的数字量
float  price=0;                                        //存放价格参数

float  leiji[6];      //定义第1,2组数据

float all=0;
char code str[] = "Wd:";
uint t=0,s=0;

void main(void)
{
         Beep=1;                                 //IO口定义
   LED=1;                                 //IO口定
   lcd_init();                                                 //初始化lcd
        init_interrupt();                                        //中断打开、选择函数
   write_com(0x80);                                        //数据指针定位到第一行第一个字处
        write_com(0x80+8);                                   //将光标移到 距离数字的位置
        delay_ms(100);

//        print_string_location(0,2,string);        //显示Price 字符串
        print_string_location(0,2,"Total:");        //显示Price 字符串
        while(1)
    {
                key_scan();                                                        //扫描按键函数

                if(key == '-')
                {
    for(t=0;t<6;t++ )
                {
                leiji[t]=0;
                }
                        system_init();                                        //系统复位函数
                        key_operator=0;
                        number_count=0;                                                                                   //清零
                  all=0;
                }

                                if(key == ' ')
                {
for(t=0;t<6;t++ )
                {
                number_1[t]=0;
                }
                        system_init();                                        //系统复位函数
                        key_operator=0;
                        number_count=0;                                                                                   //清零
                }

                quantity_digital=quantity_count()-qupi;        //获取物体质量———————————————浮点型(float)
                if(quantity_count()>45)
                {
        Beep=0;                                 //IO口定义
   LED=0;                                 //IO口定
                }
                else
                {
        Beep=1;                                 //IO口定义
   LED=1;                                 //IO口定
                }

                price=price_count();                //获取键盘输入,计算后的价格——浮点型(float)

                print_weight(0,1);                                        //显示质量

                if(price>0)                                                        //大于0时显示价格
            {
                        print_price(0,2);                                //显示价格
                        while(1)                             //计算结束,等待清零键按下
      {
                                key_scan();

        if(key == ' ')
                                {
                                        for(t=0;t<6;t++ )
                {
                number_1[t]=0;
                }
                                        price=0;
                                                                key_operator=0;
                        number_count=0;                                                                                   //清零
                                        system_init();                        //系统复位函数
                                        break;
                                }

                                                if(key == '-')
                {
for(t=0;t<6;t++ )
                {
                leiji[t]=0;
                }
                        system_init();                                        //系统复位函数
                        key_operator=0;
                        number_count=0;                                                                                   //清零
                  all=0;
                }

                if(key == '+')
                {
      leiji[s]=price;
                        all=0;
                        price=0;
                        key_operator=0;
                        number_count=0;                                                                                   //清零
                        system_init();                        //系统复位函数
                        s++;
                        if(s==5) s=0;

                        for(t=0;t<6;t++ )
                {
                all=all+leiji[t];
                }

                print_all(0,2);                                //显示价格

                }

      }
                }

                if(key == ' ')
                {
                        for(t=0;t<6;t++ )
                {
                number_1[t]=0;
                }

                        price=0;
                        key_operator=0;
                        number_count=0;                                                                                   //清零
                        system_init();                                        //系统复位函数
                }

    }
}

文档:

网友A(2023-04-20):
可以,顶一个

网友B(2024-04-27):
请问这个重量怎么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