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延时方式做一个WS2811流水灯,如何修改程序

楼主(2020-07-18):
如题,用80c51通过延时的方式驱动WS2811灯带,想做成流水灯的效果,灯带的基础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ize 20
sbit Din = P2^2;
unchar bdata LED_DAT;
sbit bit0=LED_DAT^0;
sbit bit1=LED_DAT^1;
sbit bit2=LED_DAT^2;
sbit bit3=LED_DAT^3;
sbit bit4=LED_DAT^4;
sbit bit5=LED_DAT^5;
sbit bit6=LED_DAT^6;
sbit bit7=LED_DAT^7;
unchar RR,GG,BB;
unint t;
unint Mod;
void delay(unint z)
{
        unchar a,b;
        while(z--)
        for(b = 0;b<=118;b++)
        for(a = 0;a<=18;a++)
        ;
}
void h_dat0()
{
        Din = 1;nop;
        Din = 0;nop;nop; nop;
}

void h_dat1()
{
        Din = 1;nop;nop;nop;
        Din = 0;nop;
}

void Reset(void)
{
  Din = 0;
  delay(1);
}

void SendData()
{
  LED_DAT = GG;
        if(bit0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1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2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3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4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5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6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7 == 1) {h_dat1();} else {h_dat0();}
  LED_DAT = RR;
        if(bit0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1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2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3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4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5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6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7 == 1) {h_dat1();} else {h_dat0();}
  LED_DAT = BB;
        if(bit0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1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2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3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4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5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6 == 1) {h_dat1();} else {h_dat0();}
        if(bit7 == 1) {h_dat1();} else {h_dat0();}

}

void send_string_data()
{
        unchar i;
        for (i= 0;i<size;i++)
        {
           SendData();

           }
              Reset();
}

void main()
{

        while(1)
}

网友A:
这个是修改过的程序吧,主循环都是空的。发原程序上来看看,才好帮你改。

网友B:
while(1)里边的程序都没有调用,不会执行你编写的子函数

网友C:
80C51貌似驱动不了吧,周期太长。

网友D:
80C51不行,周期长,用宏晶,20M晶振可以玩一下

网友E:
用STC15F104W玩过,  内部时间频率:33.1176Mh,定时中断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STC15F104W玩过,  内部时间频率:33.1176Mh,定时中断方式。

大佬能给个代码看看吗,我这种写法不知道怎么才能让灯珠自己动并且变色,只能做成一起变色一起灭灯

网友A:
你的问题应该找卖家,卖家都会炫耀自家的灯带能这样那样的花式亮灯,你的却不行,第一时间就是找卖家

网友F(2021-03-25):
很好,很实用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G:
建议SPI  加DMA控制。

网友H:
80C51不行 也不是必须33M或者20M频率 11.0592肯定行 实测的 但至少得1T的单片机 不然就如楼上各位说的 通讯时间搞不定 我当时用的204s片子 11.0592的频率 推了70多个灯

网友I:
8m晶振,振荡频率125ns就可以了,这个协议的容错率很高的,好像是+-130吧

网友J:
至少用STC的1T单片机才能胜任。
12T的单片机也只能死撑,没必要这么干。

网友K(2021-07-06):
错误,编译不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错误,编译不了

while(1)少了一个分号";"而已

SendData可以改成这样:
void SendData()
{
        char i,j;
        char LED_DATA[3];
  LED_DATA[0] = GG;
  LED_DATA[1] = RR;
  LED_DATA[2] = BB;

        for(i = 0;i<3;i++){
                for(j = 0;j<8;j++){
                        if(LED_DATA[i] & 0x01){h_dat1();} else {h_dat0();}
                        LED_DATA[i]>>=1;
                }
        }
}

网友M(2022-05-29):
挺好,正好有两款跑飞了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