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单片机P2口失控了全为高

楼主:
我想做超声波模块的用超声波模块测距然后计算出来用数码管显示出来,
但是不知道为啥P2口一直为高,main函数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还是全高P(P2口和led模块相连)
百思不得其解。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ISPLAY P0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TX = P2^0;          //超声波模块控制端
sbit RX = P2^1;   //超声波模块接收端

/*138控制口*/
sbit LSA = P2^2;
sbit LSB = P2^3;
sbit LSC = P2^4;

bit flag = 0;

u16 time = 0;
u16 timer = 0;
unsigned long s = 0;

/*数显管段码数组*/
u8 code D[17]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数显管数字位数*/
u8 disbuff[4];

/*数显管显示*/
void display()
{
        u8 i;
        u16 j;
        for(i = 0;i < 8;i++)
        {
                switch(i)
                {
                        case (0):
                                  LSA=0;LSB=0;LSC=0; break;//0位
                        case (1):
                            LSA=1;LSB=0;LSC=0; break;//1
                        case (2):
                            LSA=0;LSB=1;LSC=0; break;//2
                        case (3):
                            LSA=1;LSB=1;LSC=0; break;//3
                        case (4):
                            LSA=0;LSB=0;LSC=1; break;//4
                        case (5):
                            LSA=1;LSB=0;LSC=1; break;//5
                        case (6):
                            LSA=0;LSB=1;LSC=1; break;//6
                        case (7):
                            LSA=1;LSB=1;LSC=1; break;//7
                  }
                DISPLAY = disbuff[i];
                j = 10;
                while(j--);
                DISPLAY = 0x00; //消隐
        }
}

/*距离计算*/
void count()
{
        time = TH0*256 + TL0;
        TH0 = 0;
        TL0 = 0;
        s = (long)(time * 0.17); //换算为厘米
        if(s <= 40 || flag == 1)
        {
                flag = 0;
                disbuff[0] = 0x3f;
                disbuff[1] = 0x50;
                disbuff[2] = 0x50;
                disbuff[3] = 0x79;
        }
        else
        {
                disbuff[3] = D[s/1000];
                disbuff[2] = D[s%1000/100];
                disbuff[1] = D[s%100/10];
                disbuff[0] = D[s%10/1];
        }
}

void T0_timer() interrupt 1
{
        flag = 1;
}

void T1_timer() interrupt 3
{
        TH1 = 0xf8;
        TL1 = 0x30;
        display();
        timer++;
        if(timer >= 40)
          {
           timer=0;
           TX=1;                   //80MS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void main()
{
        TMOD=0x11;
        TH0=0;
        TL0=0;
        TH1=0xf8;
        TL1=0x30;
        ET0=1;
        ET1=1;
        TR1=1;
        EA=1;
        while(1)
        {
                while(!RX);
                        TR0=1;
                while(RX);
                        TR0=0;
            count();
        }
}

网友A(2020-07-18):
一般51单片机IO口默认输出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51单片机IO口默认输出高电平

我都没有定义啊,而且我加P2 = 0x00之后还是全高,平常都不这样

网友C:
默认上电高电平,

网友D:
程序走飞了或者是芯片坏了

网友E:
默认都为高,检查一下程序是否跑飞了

网友F:
加载一个小的工作程序,以确保您的开发板正常。

网友G:
学编程,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初始化,对于单片机要用到的I/O口,在芯片运行前要设定好其状态,不要到其工作时出现一堆七七八八的问题

网友H:
单独对输出高电平的IO口进行测试。默认和芯片坏会造成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