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直接显示target not created 是什么问题?附单片机程序

楼主(2020-07-18):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3^0;
sbit flag=P3^7;//???ж?????????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ж?????
void int1Init()
{
EA = 1;//?????ж?
EX1 = 1;//?????ж?1
IT = 1;//???ж?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P1=~P1;
}
void main()
{
int1Init();
while (1)
{
  if(S1==0)
  {
   delay(20);//????????
   if (S1==0)
   {
    flag=1;
    flag=0;
   ?? while (S1==0);//??????
   }
  }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1=P3^0;
sbit flag=P3^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int1Init()
{
EA = 1;
EX1 = 1;
TI = 1;
}
void int1() interrupt 2
{
P1=~P1;
}
void main()
{
int1Init();
while (1)
{
  if(S1==0)
  {
   delay(20);
   if (S1==0)
   {
    flag=1;
    flag=0;
   while (S1==0);
   }
  }
}
}

网友B:
主要是代码存在语法上的错误,导致编译不通过,建议检查程序是否有语法错误有语法错误。

网友C:
你这是什么?你要error在哪里,不是看没有创建执行文件,一般点击错误会跳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