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A单片机硬件IIC驱动DS3231M芯片失败的问题

楼主(2020-07-18):
这个项目在开发板上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使用的是DS3231的sop16封装的芯片,某宝上买的模块

功能测试通过后制作成小板

小板上用的是DS3231M的sop8芯片

调试了很多天STC8A单片机始终无法与DS3231M通讯,最多只能读取一秒的时间就卡死的IIC应答上

原理图

PCB正面

PCB反面

PCB上没有给IIC上拉电阻,但是在单片机内部上拉的4.7k的电阻,单片机寄存器初始化情况

DS3231驱动代码如下
void Wait(){//I2C应答
unsigned char a=0;
while(!(I2CMSST&0x40)&&++a);
I2CMSST&=~0x40;
}
void Start(){//发送START命令
I2CMSCR=0x01;
Wait();
}
void 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发送数据
I2CTXD=dat;
I2CMSCR=0x02;
Wait();
}
void RecvACK(){//接收ACK
I2CMSCR=0x03;
Wait();
}
void SendACK(){//设置ACK信号
I2CMSST=0x00;
I2CMSCR=0x05;
Wait();
}
void SendNAK(){//设置NAK信号
I2CMSST=0x01;
I2CMSCR=0x05;
Wait();
}
char RecvData(){//接收数据
I2CMSCR=0x04;
Wait();
return I2CRXD;
}
void Stop(){//发送STOP命令
I2CMSCR=0x06;
Wait();
}
unsigned char DS3231_read(unsigned char site){//DS3231读取
P_SW2|=B(1000,0000);
Start();
SendData(0xD0);
RecvACK();
SendData(site);
RecvACK();
Start();
SendData(0xD1);
RecvACK();
site=RecvData();
SendNAK();
Stop();
P_SW2&=B(0111,1111);
return site;
}
void DS3231_wirte(unsigned char site,unsigned char dat){//DS3231写入
P_SW2|=B(1000,0000);
Start();
SendData(0xD0);
RecvACK();
SendData(site);
RecvACK();
SendData(dat);
RecvACK();
Stop();
P_SW2&=B(0111,1111);
}

搞定可以送个小红包

网友A:
需要上拉电阻 4k7 在SDA和SCL  IIC接口

网友B:
在下载器那设定单片机的时钟为6MHZ试一下

网友C:
当年51芯片确实内部有上拉电阻,STC8也有,不过好像记得在数据手册上看过需要打开上拉才可以,默认是高阻态。

网友D(2021-05-11):
3231应该有上拉电阻。

网友E(2021-08-20):
楼主解决了吗,看楼主代码上拉电阻是使能了的,问题出在哪呢。难道是内部上拉电阻只有4.1k造成的吗。

网友F(2021-12-21):
有没有是因为驱动能力不足的原因

网友G:
我一般用模拟IIC驱动,不用内部的IIC驱动。使用芯片内置IIC驱动需要设置什么寄存器吧。

网友H(2025-01-19):
引用 网友B:
在下载器那设定单片机的时钟为6MHZ试一下

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折腾了一个礼拜了没结果。
按师傅的方法烧录改为6M,直接成功。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师傅在上,请受我一拜!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了,折腾了一个礼拜了没结果。
按师傅的方法烧录改为6M,直接 ...

那就是I2C速度太快了。STC8系列的MCU速度很快的,操作IO值需要一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