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万年历(闹钟)+秒表+音乐盒+电子琴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7-18):
      这是我在“2020年7月初学校组织的时长一周的项目”中做的项目,提前一周的周三开始从咱论坛里参考了几个单独分开的项目来做的。由于是提前自己做的,第一天上午讲解软件安装的的时候就完成了所需要做的项目。但硬件方面只用到了C51和LCD12864,讲解项目的时候又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诸如管理时间的DS1302,管理温度的DS18B20。又把项目重做了一遍,做完之后还有点时间顺便做了做其他的几个功能。分享之前先对个人的项目进行说明:

  • 由于特殊原因,上的是网课,不在学校,所以并没有在开发板上测试,只是在仿真里可以运行。
  • 项目所用到的知识点矩阵键盘T0中断LCD12864的使用(显示屏,无字库)DS1302的使用(读写当前时间)。(DS18B20只是一个温度的数值,所以交给辅助去做了,嗯,然后就没加)。
  • 个人认为:适合拿来简单参考了解一下功能是如何实现的,不适用于研究或钻研细节方面的东西
  • 一开始源文件只是一个.c文件,只用到了T0中断来控制秒表、闹钟以及时间,并用四个直接连在C51引脚上的按钮来实现功能。
    但是后来听课了解了一丁点#include命令后,将项目拆分成了各个头文件,并加入了控制时间的DS1302来代替T0管理时间模块。
    按钮也从单独的直接连接C51的引脚,换为了一个3*3的矩阵键盘。由于矩阵键盘没有办法检测按下两个键以上的情况,所以在功能多的前提下按键的安排(哪个按键管什么功能)就开始“放飞自我”:出于做学校项目的目标是及格,所以并没有仔细去规划哪个按钮控制哪个功能,使用方法详见附件内的"说明.docx"或"说明.pdf",这里面简要介绍了功能如何使用。
  • 有关代码的解释只有项目文件的注释。
• 仿真图我用的是:ISIS7 Professional,项目文件是Keil uVision4
  • 我觉得这个不难实现。做之前啥也不会,慢慢了解了LCD12864是如何输出的,DS1802是如何读出时间、写入时间的;以及矩阵键盘的原理后,很快很容易的就能够做出来项目,详细请百度或参考书籍文献或自行研究别人的项目。

一、功能:
  • 显示时间:

    (没有星期,初衷是想用一个算法根据当前日期算出来星期,结果没时间去做算法,所以就没加,不过如果有了参数去源代码里改改就能显示星期)
    (温度是假的,但可以根据参数修改,理论上是由DS18B20来检测温度获得温度数值,由于和时间一样,甚至都不用修改,所以就没有做)
    .
  • 秒表:
    .
  • 编辑时间:
    .
  • 闹钟:
    .
  • 音乐盒
    (两首曲子)
    .
  • 简易电子琴
    (本来没打算写,后来写音乐盒用到了28个音符的T0定时器高低八位,写在了code的数组中,结合之前调试按键用到的这个界面,花了十几分钟搞定。尽管界面不好看,但也就变成了简单的一个电子琴,不能检测多键按下的情况)
    .
  • 滚动输出(第一种,需要知道原位置是什么字符):
    另一种不完善的滚动输出(直接按行输出):
    当时这样设计是因为第一种编写代码的时候很麻烦,由于不清楚如何检测LCD12864当前屏幕的输出信息,所以有了第二种按行输出。如果知道了如何检测LCD12864的某页的某列的输出信息的话,可以优化不少的东西。

二、代码:
main.c
#include<reg52.h>
#include"dingyi.h"                                                            //引脚以及宏定义
#include"key.h"                                                               //检测按键,以及根据按键去做什么。
#include"clock.h"                                                             //DS1302的使用
#include"LCD12864.h"                                                      //包含LCD12864的最基本的使用函数。
#include"LCD12864_use.h"                                               //这里面包含了对LCD12864.h中写的函数的使用的函数,例如:调用kaifazhe()就能再LCD12864上输出开发者;调用ShowTime(...)可以根据参数输出时间等。
#include"music.h"                                                            //这个用来播放音乐以及闹钟播放
#include"show.h"                                                            //这个用来配合按键输出的,还未写入,所以没用
unsigned char nowkey;                                                     //检测到的当前按下的值
unsigned char state_key[3]={0,0,0};                                 //当前模块,按钮4可切换的最大值,按钮4当前状态(切换更改的数值)
unsigned char clock_time[6]={0,0,0,0x31,1,0x20};              //秒、分、时、日、月、年
unsigned char alarm[4]={1,10,45,23};                                //闹钟启动状态,秒、分、时
unsigned char chronograph[6]={0,0,0,0,0,0};                     //百分秒、秒、分钟、小时、开启状态、暂停状态
unsigned char music[4]={0,0,0,0};                                    //音乐开关状态、当前音乐、高八位、低八位
unsigned int pwd;                                                           //按键检测模式计数用
/************************************************************************
*函数名:initT0()
*函数功能:初始化T0,让T0处于一开就能使用的状态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
*用途:初始化
*************************************************************************/
void initT0()
{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在方式1,定时模式
        TH0=(65536-10000)/256;                                                                //一次中断10ms
        TL0=(65536-1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T0允许中断
        TR0=0;                                                                                                //定时器初始处于关闭状态
}
/************************************************************************
*函数名:initMain()
*函数功能:初始化T0,lcd,时钟,让T0处于一开就能使用的状态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
*用途:初始化
*************************************************************************/
void initMain()
{
        init_lcd();
        Clock_Fresh(clock_time);
        Clock_Initial(clock_time);
        initT0();
        state_key[0]=0;                                                                                                   //按键状态初始化
        state_key[1]=0;
        state_key[2]=0;
        alarm[0]=1;                                                                                                    //alarm初值这样赋只是方便演示,当然这么写很不严谨!!!。闹钟设定开启
        alarm[1]=0;                                                                                                    //秒→0
        alarm[2]=clock_time[1]/16*10+clock_time[1]%16+1;                           //分→系统时间下一分,如果此时是59分很明显59+1就溢出了
        alarm[3]=clock_time[2]/16*10+clock_time[2]%16;                                   //时→当前时
        chronograph[0]=0;
        chronograph[1]=0;
        chronograph[2]=0;
        chronograph[3]=0;
        chronograph[4]=0;
        chronograph[5]=0;
        music[0]=0;
        music[1]=1;                                                                                                    //初始化闹钟的铃声是第二首歌曲“梦中的婚礼”
        music[2]=0;
        music[3]=0;
}
/************************************************************************
*函数名:main()
*函数功能:执行主函数
*形式参数:无
*返回值:
*用途:顺序执行编写好的程序,中间有可能被T0中断
*************************************************************************/
void main()
{
        REBEGIN:                                                                                                    //恢复出场设置时用
        initMain();
        Clr_Scr();
        kaifazhe();                                                                                                    //这个加到这里之后删不掉了。。。删除掉反而提示内存溢出。。。
        while(1)
        {
                if(alarm[0]==1)                                                                                                 //检查闹钟
                if(clock_time[2]%16+clock_time[2]/16*10==alarm[3]&&
                clock_time[1]%16+clock_time[1]/16*10==alarm[2]&&
                clock_time[0]%16+clock_time[0]/16*10==alarm[1]
                )
                {
                                Clr_Scr();

                                music[0]=1;
                                while(~puzi(music));                                                                //如果按下了7键返回1才能往下执行
                                music[0]=0;
                                TR0=0;
                                alarm[0]=0;
                                Clr_Scr();
                }

                nowkey=keyyyy();                                                                                        //检测当前键
                dosomething(nowkey,state_key,clock_time,alarm,chronograph,music);                //根据当前键对数值进行改变

                //下面本来想也封装个函数,写到show.h中,但是没时间了,就不写封装了。
                if(state_key[0]==0)                                                                                                    //0.显示模式
                {
                        Clock_Fresh(clock_time);                                                                                                   //时间刷新
                        ShowTime(10,alarm[0],clock_time,7);                                                                                   //输出时间
                }
                else if(state_key[0]==1)                                                                                                    //1.秒表
                {
                        if(chronograph[state_Chronograph_Show_Pause]==0)                                                   //如果此时处于不处于暂停状态才播放,
                                                                                                   //这里会导致换个模式后如果还是处于暂停状态
                        MiaoBiao(chronograph[3],chronograph[2],chronograph[1],chronograph[0]);         //秒表模式显示
                }
                else if(state_key[0]==2)                                                                                                    //2.编辑时间
                {
                        Clock_Fresh(clock_time);                                                                                                   //时间刷新
                        ShowTime(state_key[2],alarm[0],clock_time,7);                                                            //状态2输出编辑模式时间
                }
                else if(state_key[0]==3)                                                                                                    //3.编辑闹钟
                {
                        ShowAlarm(alarm[0],state_key[2],alarm[3],alarm[2],alarm[1]);                            //闹钟状态显示
                }
                else if(state_key[0]==4)                                                                                                    //4.音乐盒
                {
                        showmusic(music[1]);                                                                                                    //音乐模式显示
                }
                else if(state_key[0]==5)                                                                                                    //5.电子琴
                {
                        while(1)
                        {
                                TR0=0;
                                pwd=0;
                                nowkey=keyyyy();                                                                                                //检查按下的哪个键
                                music[2]=FREQH[nowkey+7];                                                                                //高八位赋初值
                                music[3]=FREQL[nowkey+7];                                                                                //低八位赋初值
                                showkey(nowkey);
                                TR0=1;                                                                                                    //启动T0中断
                                music[0]=1;                                                                                                    //允许播放音乐
                                while(nowkey!=0&&nowkey==keyyyy())
                                {
                                        delay(1);                                                                                                    //当有键按下,每1ms左右pwd+1(1s=1000ms)
                                        pwd++;
                                        if(pwd>3000&&nowkey==9)                                                                                   //9键按下了3s左右,关闭T0中断(不再响),进入内部函数
                                        {
                                                TR0=0;
                                                kaifazhe2();
                                        }
                                }
                                TR0=0;
                                music[0]=0;

                                if(pwd>3000)goto NEXT;                                                                                        //while内部结束后检测按键按下了几秒,如果超过了3s,跳转到NEXT

                        }
                        NEXT:
                        Clr_Scr();
                        state_key[0]=0;
                }
                else ;
                if(nowkey==9)                                                                                                    //检查按下的按键是否是9,是的话需要按下3s左右,恢复出厂设置
                {
                        pwd=0;
                        for(pwd=0;pwd<300;pwd++)
                        {
                                delay(10);
                                if(keyyyy()==nowkey);
                                else goto MAINEND;
                        }
                        goto REBEGIN;

                }
                MAINEND:;
        }
}

void T0int()interrupt 1
{
        if(music[0]==1)                                                                                                    //T0启动,检查是否要播放音乐
        {
                TH0=music[2];
                TL0=music[3];
                P3_7=~P3_7;
        }
        else if(chronograph[state_Chronograph_On_Off]==1)                                                        //否则再检测是否要启动秒表
        {
                //给下一次定时赋值
                TH0=(65536-10000)/256;                                                                                                    //高八位赋初值
                TL0=(65536-10000)%256;                                                                                                    //低八位赋初值
                chronograph[chronograph_10ms]++;                                                                                //加百分之一秒,然后进行溢出判断以及处理
                if(chronograph[chronograph_10ms]>98)
                {
                        chronograph[chronograph_10ms]=0;
                        chronograph[chronograph_sec]++;
                        if(chronograph[chronograph_sec]>59)
                        {
                                chronograph[chronograph_sec]=0;
                                chronograph[chronograph_min]++;
                        }
                        if(chronograph[chronograph_min]>59)
                        {
                                chronograph[chronograph_min]=0;
                                chronograph[chronograph_hour]++;
                        }
                        if(chronograph[chronograph_hour]>23)
                        {
                                chronograph[chronograph_hour]=0;
                        }
                }
        }
        else
        {
                TR0=0;                                                                                                    //在不播放音乐,不启动定时器的状态下开启了定时器,则关闭定时器。
        }
}

三、问题:
如mian.c代码:第75行,明明删掉一整个函数调用却提示溢出,如图:
个人在项目展示前写好了两个输出函数用来展示,但是当时也是只能放一个到主函数中,再放会溢出。后来改了改部分代码,又加了几个按钮功能才把两个输出函数都加进去。现在的状态是想删删不掉,又没想去对这个项目文件进行优化、或者深入,所以不对其进行处理。下次做小项目的时候得提前做好代码层细节上的优化,这次就不再对项目进行修改了。

四、压缩包内文件说明:
项目文件:
仿真图:

楼主:
。。。图片没加上,还有附件也没弄上,想保存草稿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