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变量类型 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楼主:
关于变量类型 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2020-07-19):
函数没有类型,函数的返回值有类型

网友B:
字符本质其实也是一个整数,所以char int这些都是整数,只是位数不同而已
float和double是浮点数,也就是带小数点的数
单片机内存小,所以定义变量的时候要选择适合的,并不是选范围越大越好

网友C:
变量本质上是一块内存空间,定义一个变量就好像是在内存中开辟了一块空间,对于这块空间我们的权限比较大,可以读出数据,也可以写入数据,所以我们称之为变量。根据变量类型的不同,分配的空间的大小也不同,就像宾馆里的房间,有单人间、双人间、豪华间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函数没有类型,函数的返回值有类型

返回值是给寄存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字符本质其实也是一个整数,所以char int这些都是整数,只是位数不同而已
float和double是浮点数,也就是 ...

对   不合适的范围  会浪费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量本质上是一块内存空间,定义一个变量就好像是在内存中开辟了一块空间,对于这块空间我们的权限比较大, ...

哈哈   哥经常住酒店  有追求  理解很到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字符本质其实也是一个整数,所以char int这些都是整数,只是位数不同而已
float和double是浮点数,也就是 ...

int又分很多种?那岂不是声明和定义的时候要写清楚int  而不能单独就写一个int完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返回值是给寄存器吗

不一定

网友E:
类型指的是所定义的“量”具有这个属性,例如:Int指的是整型的量,用这个来定义的量只能是整数

网友F:
数据类型的介绍可以在每本单片机书籍中找到。 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就可以理解它。

网友G:
是的,这么理解没错,你图片的标题不就是基本数据类型吗,数据的话就只能是阿拉伯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