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单片机控制LED点阵的问题,求大佬们指教,谢谢!

楼主(2020-07-18):
这是LED灯的图:
行:从P07到P00
列:从D7到D0
这是完整的程序图:

我想请问一下,显示数字0,让一个灯亮不是应该行为低电平,列为高电平吗?
那这个位选是怎么设置的?这个位选应该是行的代码吧?比如说第一行应全灭,应该都是低电平,那不应该是0X00吗?为什么是0X7f呢?

还有这一段代码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各位大佬指点

网友A:
LED要形成电压差到1.7V以上,就能正常点亮

网友A:
0x7f是,0111 1111,选择显示的行是第一行,也就是低电平,另外列是显示内容,0xff是点亮全列,0x00是全灭整列

网友B:
让点阵不发光有2中电平,即全高全低都可以不让发光管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