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中修改c文件编码问题

楼主(2020-07-18):
如题  由于keil5窗口不习惯   ,一般是在vc里面码代码,然后在keil5里面编译但是vs编码格式是UTF-8,keil5想要编译为GB2312格式,请问什么在keil5里面把c文件的UTF-8修改为GB2312

网友A:
菜单栏,单击“Edit”编辑菜单,打开Configuration选项,选择Editor,在这个选项有个Encoding选项,可以设置Chinese GB2312

网友B:
按楼上方法,如果不行使用notepad++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栏,单击“Edit”编辑菜单,打开Configuration选项,选择Editor,在这个选项有个Encoding选项,可以设 ...

你好  这样不行

网友C:
你得用别的软件来转换编码,比如notepad++等
最简单的办法是用记事本打开,另存为的时候,编码选择an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