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51单片机与STM32的抉择

楼主(2020-07-18):
我学习了一些51单片机的基本知识,看了一些视频,但是好多实验没有实际操作,我是直接开始STM32呢,还是彻底掌握51之后在接触32呢,还是直接开始32呢,我很迷茫?

网友A:
可以51入门,不必全部掌握,然后主推32

网友B:
不要困惑,选择可以快速用于项目开发的单片机。 以后可以随时切换到任何其他类型的单片机。

网友C:
如果到达一定阶段,你会发现所有单片机都有共性的东西。IO, AD/DA, 定时器计数器,中断,这些都是基本的通用的概念,既然你已经学习了一些51,我觉得你可以上32了。市场应用前景广,学习资源广,开发板做的很多很全面。

网友D:
既然学了51而没有动手,当然是动手实践一定时间再转其它,会容易很多。

网友E:
如果有实际需求,可以边学边用32,有动力的时候学什么都快。

网友F:
51先入门,但实践最重要。

网友G:
建议51掌握熟练,打下一个好基础,32只手内部资源丰富,操作cpu无非就是对底层的寄存器进行配置,较我来讲还是先把51的基础打牢打扎实,以后在32中遇到问题就知道是那个地方没有配置好,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网友H:
学硬件入门,想理解硬件MCU可以先51,小项目可以用51,但凡稍微复杂点的项目,用32会好很多

网友I:
51的知识实践一下,再学习32

网友J:
先51吧,,其实我感觉是一通百通

网友K:
努力看手册其实都一样

网友L:
主推STM32 资料多 ,应用广

网友M:
51容易学一点,ARM芯片有点难度

网友N:
我最开始搞的51吧,随便熟悉了一下我就开始23,这样容易很多

网友O:
殊途同归,先联系51玩玩,基础差不多了接手stm32,很多原理都是一样的,不用太过于纠结用哪个哪个

网友P:
51入门主推32呀,

网友Q:
基础练到哪一步算差不多

网友R:
51是基础,理解了以后,再学别的会好上手一点

网友S:
我感觉都行,这学51和32差不多

网友T:
51单片机是基础,可以帮你理解一些单片机模块的定义和使用,在这个基础上你去学32的话,很多东西你都知道了,只不过再熟悉一下编程方法的改变就可以,建议先学好51,32上手会很快

网友U:
51入门就是一个适应的过程,可以直接开始32,32稍微难一些,与51有些相同的地方可以参考。

网友V:
我觉得可以直接32没啥问题,学习资料足够多的,同时搭配着cubemx来使用,便于后期的工程开发、

网友W:
直接上STM32,资源多,买个开发板搞搞也很快

网友X:
需要什么学什么,任何单片机都是独立的,直接学任何一款单片机都没问题的,

网友Y:
看你的需要,单片机这东西看需求学。。。

网友Z:
感觉可以把51单片机玩会,第一:51单片机资料多,学起来方便,第二:STM32单片机入门比较难,第三,单片机其实都是差不多了,学会了51就可以融会贯通学其他的,很方便的。我现在就什么单片机都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