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超声波测距报警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亲测可用

楼主(2020-07-18):
Proteus仿真图及程序文件由附件下载
要想做超声波测距系统的仿真,核心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实物系统实际存在的超声波并利用它测距如何在仿真图中实现。我也下载过很多别人的仿真图,可是自己一运行就是没显示,全部都不能用,其实问题就是出在仿真图中超声波发射接收模块。经过修改的仿真图如下(亲测可用)
这个仿真图还包含按键设置模块和报警模块(前者用于设置报警值,后者在测得距离小于设置报警值时候蜂鸣器报警),由上图中标注的按键模块和报警模块实现,按键设置模块用法如下:
按下一次KEY1,显示屏显示当前设置的报警值,按下KEY2最小值加1CM,按下KEY2减1CM,设置完成后按下KEY1保存,显示屏返回显示距离,如此往复循环。

KEIL程序框架图

#include "task.h"

extern unsigned int S;        //声明距离缓存变量,在文件"task.c"中定义
extern unsigned int dis_buf[4];        //声明显示缓存数组,在文件"task.c"中定义
extern unsigned int code duan_ma[16];
extern unsigned int S_H, S_L;        //S_H:报警上限值,默认400cm,S_L:报警下限值,默认10cm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digDuan = 0x40;                //显示"----"
        digWei1 = 0;
        digWei2 = 0;
        digWei3 = 0;
        digWei4 = 0;
        delayms(1000);                //延时大约1s
        InitTimer0();                //定时器0初始化

        while(1)
        {
                count();                                        //计算距离
                if(S>=S_H || S<=S_L)                //如果超出设定的范围,则显示"---"
                {
                        dis_buf[3] = 0x00;
                        dis_buf[2] = 0x40;                 //显示"---"
                        dis_buf[1] = 0x40;
                        dis_buf[0] = 0x40;
                        BEEP = 0;                        //蜂鸣器鸣叫
                        delayms(1000);
                }
                else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dis_distance();                //显示距离
                }

                if(key_scan() == 1)                //如果按下设置键,则进入设置报警功能
                {
                        BEEP = 0;                        //按键提示音
                        delayms(50);
                        BEEP = 1;
                        delayms(100);
                         key_fuction();                //进入设置报警功能
                }
        }
}

网友A(2022-12-16):
这是个无源的蜂鸣器,怎么可能会有声音,换成有源的就行了,看教程
http://www.51hei.com/bbs/dpj-209241-1.html

网友B(2020-07-19):
的确网上很多关于超声测距的仿真都有楼主说的问题

网友C(2020-12-20):
加个温度补偿

网友D:
程序运行结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程序运行结果:

我的代码显示错误,让师傅给调师傅说缺的东西太多了调不出来,能分享一下代码吗,感谢大佬

网友D:
我的代码运行出来是错的,让师傅给调说是缺的太多了,什么问题呢能分享一下代码吗谢谢大佬孩子要交设计了能分享能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程序运行结果:

能分享一下代码吗

网友E(2021-03-18):
发射模块和接收模块是一起的吗

网友F(2022-12-15):
蜂鸣器没声音

网友G:
当年的毕设跟这个类似

网友H:
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I(2023-02-09):
请问左下角的模拟脉冲是为了增加真实度吗?有别的具体作用吗?

网友J(2024-03-22):
不会用超声波,试试看

网友K(2024-04-26):
我测试一下成功了分享

网友K:
我测试测试如果成功了分享大家

网友L:
测距模块必需的TR信号,居然是由虚拟信号源提供的!图上的TR接的是P1.3,但是,!做做仿真还可以,做成实物就不行了。必须另外设置定时计数器T0或者T1从P1.3输出一个脉冲给TR管脚,用来启动测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