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处理器更适合做什么的疑问?

楼主(2020-07-19):
看到论坛有很多公司的单片机,就很迷惑一个项目改如何选择,比如做控制多个电机选哪个,装系统又选哪个比较好,都不是很清楚,看到很多关于stm32f1的资料,但是我看到很多控制板上也没有stm32f1的芯片,都是些不认识的,很是头大

网友A:
多?谁知道你说的多是多多?例如玩具车1个P能带4个电机4*4=16就是一片51能带的最大数量。选择以适用即可否则大材小用。

网友B: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先学51,打基础入门,逐渐了解单片机的是什么,如何掌握他,多练学,多敲代码,再加深去学其他单片机,总结差异,摸索交流

网友C:
条条大路通罗马,同一件事情一般都有很多种选择。至于如何去选择无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价格优势。如果便宜的和贵的芯片都能实现最终的结果,如果是我,我会选择便宜的。
2.芯片的性能。51有51的优势,同时也存在缺点。如何是做系统,用51做比较困难。所以51适合做控制方面的应用。而stm32比51强大了不少。所以可以用来做简单的系统。
3.开发环境。选择现有的开发环境相关的芯片可能更快去实现结果。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