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的看门狗是干嘛的?

楼主(2020-07-19):
(无正文)

网友A:
看门狗(WDT)是一个定时器。看门狗是用来防止万一单片机程序出错造成重大损失的。防错的原理很简单,它在硬件上就是一个定时器,当它溢出的时候就会让单片机强制复位使程序重新开始执行。  正常的情况下是不能让它溢出的,所以在程序上每隔一段时间要给他置一次值(俗称喂狗),只要程序中正常给它喂他就不会溢出。  一旦程序跑飞了,有干扰或者进入死循环之类的情况时,不能正常执行程序了,那么就永远执行不到喂狗的指令了,但此时定时器是硬件控制的,仍然会走,所以溢出了,单片机就复位了。  一般安全性要求比较高的,系统跑飞了会造成重大事故的都会加一个“狗”保安全。  通常,看门狗的溢出时间越短越灵敏,跑飞之后复位的时间越短,也就越安全,但是,喂狗的操作也要更频繁。

网友B:
防止程序跑飞,复位使用的

网友C:
放置程序进入某个死循环

网友D:
你当他是程序的保镖,防止程序不够完善死机的保护机制。单片机都有这玩意

网友E:
防止程序进入死循环或失去响应的,一般的思路是设置一个变量,用定时器的中断中不停的减1,而在主程序的正常语句中加1,如果监控到这个变量减到0了,就表示主程序有一段时间没有正确运行,可以通过语句进行异常处理。

网友F:
硬件或软件看门狗定时器用于确保用户程序正常。

网友G:
看门狗是为了防止程序跑飞用的,假若没跑看门狗的喂狗程序,就会执行软件复位程序,使程序复位重新开始跑。代码调试前期一般不用看门狗,中断里边也不要置看门狗。

网友H:
防止程序跑飞,跑飞来回自动复位,以此来保证系统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