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编译时出现error C141:syntax error near"void",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0-07-19):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void oled_delay_ms(unsigned int i)
{
        while (i>0)
        {
                i--;
        }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
出现这个情况一般是语法错误 检查一下 前后的的分号和大括号

网友B:
语法错误 少分号 或大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语法错误 少分号 或大括号

没少啊,

楼主:
这是完整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程序不完整,没法给你看是哪里出问题了!

完整程序如下(求告知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void oled_delay_ms(unsigned int i)
{
        while (i>0)
        {
                i--;
        }
}

// ÏòSSD1306D′èëò»¸ö×Ö½ú¡£
// dat:òaD′èëμÄêy¾Y/Ãüáî
// cmd:êy¾Y/Ãüáî±êÖ¾ 0,±íê¾Ãüáî;1,±íê¾êy¾Y;

void OLED_WR_Byte(u8 dat, u8 cmd)
{
        u8 i;
        if (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 (i = 0; i<8; i++)
        {
                OLED_SCLK_Clr();
                if (dat & 0x80)
                {
                        OLED_SDIN_Set();
                }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 <<= 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 + y, OLED_CMD);
        OLED_WR_Byte(((x & 0xf0) >> 4) | 0x10, OLED_CMD);
        OLED_WR_Byte((x & 0x0f) | 0x01, OLED_CMD);
}

// ÇåÆáoˉêy,ÇåíêÆá,Õû¸öÆáÄ»êÇoúé«μÄ!oíûμãááò»Ñù!!!
void OLED_Clear()
{
        u8 i, n;
        for (i = 0; i<8; i++)
        {
                OLED_WR_Byte(0xb0 + i, OLED_CMD);        // éèÖÃò3μØÖ·£¨0~7£©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 éèÖÃÏÔê¾Î»ÖáaáDμíμØÖ·
                OLED_WR_Byte(0x10, OLED_CMD);                // éèÖÃÏÔê¾Î»ÖáaáD¸ßμØÖ·
                for (n = 0; n<128; n++)OLED_WR_Byte(0, OLED_DATA);
        }// ¸üDÂÏÔê¾
}

// ÔúÖ¸¶¨Î»ÖÃÏÔê¾ò»¸ö×Ö·û,°üà¨2¿·Ö×Ö·û
// x:0~127
// y:0~63
// mode:0,·′°×ÏÔê¾;1,Õy3£ÏÔê¾
// size:Ñ¡Ôñ×Öìå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8 x, u8 y, u8 chr)
{
        unsigned char c = 0, i = 0;
        c = chr - ' ';// μÃμ½Æ«òÆoóμÄÖμ
        if (x>Max_Column - 1)
        {
                x = 0;
                y = y + 2;
        }
        OLED_Set_Pos(x, y);
        for (i = 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 * 16 + i], OLED_DATA);
        OLED_Set_Pos(x, y + 1);
        for (i = 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 * 16 + i + 8], OLED_DATA);
}

// ÏÔê¾ò»¸ö×Ö·ûoÅ′®
void OLED_ShowString(u8 x, u8 y, u8 *chr)
{
        unsigned char j = 0;
        while (chr[j] != '\0')
        {
                OLED_ShowChar(x, y, chr[j]);
                x += 8;
                if (x>120)
                {
                        x = 0;
                        y += 2;
                }
                j++;
        }
}

// ÏÔê¾oo×Ö
void OLED_ShowCHinese(u8 x, u8 y, u8 no, u8 Hzk[][16])
{
        u8 t, adder = 0;
        OLED_Set_Pos(x, y);
        for (t = 0; t<16; t++)
        {
                OLED_WR_Byte(Hzk[2 * no][t], OLED_DATA);
                adder += 1;
        }
        OLED_Set_Pos(x, y + 1);
        for (t = 0; t<16; t++)
        {
                OLED_WR_Byte(Hzk[2 * no + 1][t], OLED_DATA);
                adder += 1;
        }
}

// ÏÔê¾êy×Ö
u8 OLED_ShowFloat(u8 x, u8 y, u16 num)
{
        if (num >= 10000)
        {
                OLED_ShowChar(x, y, num/10000+'0');
                x+=8;
        }
        if (num >= 1000)
        {
                OLED_ShowChar(x, y, num/1000%10+'0');
                x+=8;
        }
        if (num >= 100)
        {
                OLED_ShowChar(x, y, num/100%10+'0');
                x+=8;
        }
        if (num >= 10)
        {
                OLED_ShowChar(x, y, num/10%10+'0');
                x+=8;
        }
        OLED_ShowChar(x, y, num%10+'0');
        return x;
}

// 3õê¼»ˉSSD1306
void OLED_Init()
{
        OLED_RST_Set();
        oled_delay_ms(1000);
        OLED_RST_Clr();
        oled_delay_ms(100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 OLED_CMD);// --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 OLED_CMD);//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 OLED_CMD);// --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 OLED_CMD);//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 OLED_CMD);//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 OLED_CMD);//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óóò·′ÖÃ 0xa1Õy3£
        OLED_WR_Byte(0xC8, OLED_CMD);//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éÏÏ·′Öà 0xc8Õy3£
        OLED_WR_Byte(0xA6, OLED_CMD);// --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 OLED_CMD);//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 OLED_CMD);// --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 OLED_CMD);// -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 OLED_CMD);// -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 OLED_CMD);//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 OLED_CMD);// --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 OLED_CMD);// --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 OLED_CMD);//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 OLED_CMD);//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 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 OLED_CMD);// --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 OLED_CMD);//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 OLED_CMD);//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 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 OLED_CMD);// --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 OLED_CMD);// --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 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 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 OLED_CMD);// --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 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 0);
}

// ÏÔê¾ ÆμÂê
void ShowFrequency()
{
        OLED_ShowCHinese( 0, 2, 0, FrequencyFont);        // Æμ
        OLED_ShowCHinese(16, 2, 1, FrequencyFont);        // Âê
        OLED_ShowChar(32, 2, ':');
}
// ÏÔê¾ Ïàλ
void ShowPhase()
{
        OLED_ShowCHinese( 0, 4, 0, AmplitudeFont);        // ·ù
        OLED_ShowCHinese(16, 4, 1, AmplitudeFont);        // Öμ
        OLED_ShowChar(32, 4, ':');
}
// ÏÔê¾ ÆμÂê ·′°×
void ShowFrequency_Reverse()
{
        OLED_ShowCHinese_Reverse( 0, 2, 0, FrequencyFont);        // Æμ
        OLED_ShowCHinese_Reverse(16, 2, 1, FrequencyFont);        // Âê
        OLED_ShowChar_Reverse(32, 2, ':');
}

// ÏÔê¾ Ïàλ ·′°×
void ShowPhase_Reverse()
{
        OLED_ShowCHinese_Reverse( 0, 4, 0, AmplitudeFont);        // ·ù
        OLED_ShowCHinese_Reverse(16, 4, 1, AmplitudeFont);        // Öμ
        OLED_ShowChar_Reverse(32, 4, ':');
}

网友C:
u8和u16有定义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完整程序如下(求告知: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工程发上来,快速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