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单片机系列的什么型号和AT89C51单片机差不多的

楼主(2020-07-19):
(无正文)

网友A:
stc89c52,只是宏晶时钟快一些

网友B:
stc15比AT89C51功能增强多了,根本不是一个等级的,同样的程序在两个单片机运行结果是不一样的,51的单片机可以在15W单片机上运行,但运行速度会快12倍左右,15W的单片机程序不能用于51单片机,建议用STC89系列和90系列可直接代替,但还要修改延时等相关子函数

网友C:
现在都不用AT89了,起步不就得stc89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