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单片机+DHT11温湿度+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20-07-19):
这资料蛮好的,拿出来分享......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方便以后用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HT11接口
sbit DATA = P2^5;
sbit SCK = P2^4;

typedef union                   //定义共同类型
{
  unsigned int i;           //i表示测量得到的温湿度数据(int 形式保存的数据)
  float f;                           //f表示测量得到的温湿度数据(float 形式保存的数据)
} value;

enum {TEMP,HUMI};

uchar TEMP_BUF[7];                                         //用于记录温度
uchar HUMI_BUF[5];                                         //用于记录湿度

int real_tempure=0;                //实际温度
uchar real_humi=0;

//LCD port
sbit LcdRs= P2^0;
sbit LcdRw= P2^1;
sbit LcdEn= P2^2;
sfr  DBPort= 0x80;                //P0=0x80,P1=0x90,P2=0xA0,P3=0xB0.数据端口

//向LCD写入命令或数据************************************************************
#define LCD_COMMAND                        0      // Command
#define LCD_DATA                        1      // Data
#define LCD_CLEAR_SCREEN        0x01      // 清屏
#define LCD_HOMING                  0x02      // 光标返回原点

//设置显示模式************************************************************
#define LCD_SHOW                        0x04    //显示开
#define LCD_HIDE                        0x00    //显示关

#define LCD_CURSOR                        0x02         //显示光标
#define LCD_NO_CURSOR                0x00    //无光标

#define LCD_FLASH                        0x01    //光标闪动
#define LCD_NO_FLASH                0x00    //光标不闪动
//内部等待函数**************************************************************************
unsigned char LCD_Wait(void)
{
        LcdRs=0;
        LcdRw=1;        _nop_();
        LcdEn=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LcdEn=0;
        return DBPort;
}

void LCD_Write(bit style, unsigned char input)
{
        LcdEn=0;
        LcdRs=style;
        LcdRw=0;                _nop_();
        DBPort=input;        _nop_();//注意顺序
        LcdEn=1;                _nop_();//注意顺序
        LcdEn=0;                _nop_();
        LCD_Wait();
}

void LCD_SetDisplay(unsigned char Display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8|DisplayMode);
}

//设置输入模式************************************************************
#define LCD_AC_UP                        0x02
#define LCD_AC_DOWN                        0x00      // default

#define LCD_MOVE                        0x01      // 画面可平移
#define LCD_NO_MOVE                        0x00      //default

void LCD_SetInput(unsigned char InputMode)
{
        LCD_Write(LCD_COMMAND, 0x04|InputMode);
}

//初始化LCD************************************************************
void LCD_Initial()
{
        LcdEn=0;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LCD_Write(LCD_COMMAND,0x38);
        LCD_SetDisplay(LCD_SHOW|LCD_NO_CURSOR);    //开启显示, 无光标
        LCD_Write(LCD_COMMAND,LCD_CLEAR_SCREEN);   //清屏
        LCD_SetInput(LCD_AC_UP|LCD_NO_MOVE);       //AC递增, 画面不动
}

//************************************************************************
void Goto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if(y==0)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
        if(y==1)
                LCD_Write(LCD_COMMAND,0x80|(x-0x40));
}

void Print(unsigned char *str)         //在LCD上显示数据,内部调用
{
        while(*str!='\0')
        {
                LCD_Write(LCD_DATA,*str);
                str++;
        }
}

void LCD_Print(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指定的位置打印指定数据
{
  GotoXY(x,y);
  Print(str);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
* 输入 : x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i)//延时
{
        uint x,j;
        for(j=0;j<i;j++)
        for(x=0;x<=148;x++);
}

/***********************************************************************************************************************************************************/

//SHT11程序

#define noACK 0                                //继续传输数据,用于判断是否结束通讯
#define ACK   1             //结束数据传输;
                                                        //地址  命令  读/写
#define STATUS_REG_W 0x06   //000   0011    0
#define STATUS_REG_R 0x07   //000   0011    1
#define MEASURE_TEMP 0x03   //000   0001    1
#define MEASURE_HUMI 0x05   //000   0010    1
#define RESET        0x1e   //000   1111    0

//写字节程序
char SHTXX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value)
{
        unsigned char i,error=0;
        for (i=0x80;i>0;i/=2)             //shift bit for masking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if (i&value) DATA=1;          //和要发送的数相与,结果为发送的位
            else DATA=0;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
        DATA=1;                           //释放数据线
        SCK=1;
        error=DATA;                       //检查应答信号,确认通讯正常
        _nop_();_nop_();_nop_();
        SCK=0;
        DATA=1;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读字节程序
char SHTXX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unsigned char i,val=0;
        DATA=1;                           //释放数据线
        for(i=0x80;i>0;i>>=1)             //高位为1,循环右移
        {
                SCK=1;
            if(DATA) val=(val|i);        //读一位数据线的值
            SCK=0;
        }
        DATA=!ack;                        //如果是校验,读取完后结束通讯;
        SCK=1;
        _nop_();_nop_();_nop_();          //延时3us
        SCK=0;
        _nop_();_nop_();_nop_();
        DATA=1;                           //释放数据线
        return val;
}

//启动传输
void SHTXX_transstart(void)
// generates a transmission start
//       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__     ___
// SCK : ___|   |___|   |______
{
           DATA=1; SCK=0;                   //准备
           _nop_();
          SCK=1;
           _nop_();
           DATA=0;
           _nop_();
          SCK=0;
           _nop_();_nop_();_nop_();
           SCK=1;
           _nop_();
          DATA=1;
          _nop_();
           SCK=0;
}

//连接复位
void SHTXX_Init(void)
// communication reset: DATA-line=1 and at least 9 SCK cycles followed by transstart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 DATA:                                                      |_______|
//          _    _    _    _    _    _    _    _    _        ___     ___
// SCK :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 |______|   |___|   |______
{
        unsigned char i;
        DATA=1; SCK=0;                    //准备
        for(i=0;i<9;i++)                  //DATA保持高,SCK时钟触发9次,发送启动传输,通迅即复位
        {
                SCK=1;
            SCK=0;
        }
        SHTXX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

/*
//软复位程序
char SHTXX_softreset(void)
// resets the sensor by a softreset
{
        unsigned char error=0;
        SHTXX_Init();              //启动连接复位
        error+=SHTXX_write_byte(RESET);       //发送复位命令
        return error;                     //error=1 通讯错误
}
  */

//温湿度测量
char SHTXX_measure(unsigned char *p_value, unsigned char *p_checksum, unsigned char mode)
// 进行温度或者湿度转换,由参数mode决定转换内容;
{
//        enum {TEMP,HUMI};                 //已经在头文件中定义
        unsigned error=0;
        unsigned int i;

        SHTXX_transstart();                   //启动传输
        switch(mode)                     //选择发送命令
    {
                case TEMP : error+=SHTXX_write_byte(MEASURE_TEMP); break;                   //测量温度
            case HUMI : error+=SHTXX_write_byte(MEASURE_HUMI); break;                   //测量湿度
            default     : break;
        }
        for (i=0;i<65535;i++) if(DATA==0) break; //等待测量结束
        if(DATA) error+=1;                // 如果长时间数据线没有拉低,说明测量错误
        *(p_value) =SHTXX_read_byte(ACK);    //读第一个字节,高字节 (MSB)
        *(p_value+1)=SHTXX_read_byte(ACK);    //读第二个字节,低字节 (LSB)
        *p_checksum =SHTXX_read_byte(noACK); //read CRC校验码
        return error;                                         // error=1 通讯错误
}

//温湿度值标度变换及温度补偿
void SHTXX_calc(float *p_humidity ,float *p_temperature)
{

        float rh=*p_humidity;             // rh:      12位 湿度
        float t=*p_temperature;           // t:       14位 温度
        float rh_lin;                     // rh_lin: 湿度 linear值
        float rh_true;                    // rh_true: 湿度 ture值
        float t_C;                        // t_C   : 温度 ℃

        t_C=t*0.01 - 40;                  //补偿温度
        rh_lin=-0.0000028*rh*rh + 0.0405*rh - 4;     //相对湿度非线性补偿
        rh_true=rh/33;
        if(rh_true>26)
                rh_true=rh/33+1;
        if(rh_true>33)
                rh_true=rh/33+1.5;
        if(rh_true>40)
                rh_true=rh/33+3;
        if(rh_true>50)
                rh_true=rh/33+3.7;
        if(rh_true>70)
                rh_true=rh/33+3;
        if(rh_true>90)
                rh_true=rh/33+1.6;

    //rh_true=(t_C-25)*(0.01+0.00008*rh)+rh_lin;   //相对湿度对于温度依赖性补偿        ,仿真的时候去掉补偿

        if(rh_true>100)rh_true=100;       //湿度最大修正
        if(rh_true<0.1)rh_true=0.1;       //湿度最小修正

        *p_temperature=t_C;               //返回温度结果
        *p_humidity=rh_true;              //返回湿度结果

}

void Covert_HT()
{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uchar checksum;                        //CRC
        uchar error=0;
        error=0;                                           //初始化error=0,即没有错误
        error+=SHTXX_measure((unsigned char*)&temp_val.i,&checksum,TEMP); //温度测量
        error+=SHTXX_measure((unsigned char*)&humi_val.i,&checksum,HUMI); //湿度测量
        if(error!=0) SHTXX_Init();                 ////如果发生错误,系统复位
        else
        {
                humi_val.f=(float)humi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temp_val.f=(float)temp_val.i;                   //转换为浮点数
                SHTXX_calc(&humi_val.f,&temp_val.f);            //修正相对湿度及温度

                real_tempure =temp_val.f+1;           //修正一下偏
                real_humi    = humi_val.f-1;

                if(real_tempure>=0)
                {
                  TEMP_BUF[0]=real_tempure/100+'0';                     //温度百位

                if (TEMP_BUF[0]==0x30) TEMP_BUF[0]=0x20;
……………………

楼主:
这论坛附件有些不好使

网友A:
谢谢分享,刚好手头上有一个这个片子,那天有空玩一下

楼主:
百度网盘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kp8cX2hZjL2ays8MwBOw
提取码:1234

网友B:
这是dht11吗?
咋跟标题不一样呀

网友C(2020-09-04):
这个是SHT的,不是DHT的,两个元器件不一样,SHT是50多块钱一个

网友D:
sht11的程序应该不适用于dht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