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5贴片白LED电压有没有电压5.7V左右的?

楼主(2020-07-19):
2个并联一组,20组串联电压115V。

网友A:
应该没有吧,你可以用几个串联起来试试,如果没有led用普通二极管串联也可以

网友B:
没听说过,一般电压为2.8~3.6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有吧,你可以用几个串联起来试试,如果没有led用普通二极管串联也可以

实测LED两端电压就是5.7V呀?

网友C:
有的   这个需要具体看每家做的芯片串并联方式  我有用过9V 2835白光!  说明你的灯珠里面两个芯片是并联的方式2.85*2=5.7V ;一看你这个就是照明用的,现在是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   这个需要具体看每家做的芯片串并联方式  我有用过9V 2835白光!  说明你的灯珠里面两个芯片是并联的 ...

"说明你的灯珠里面两个芯片是并联的方式"?应该是“串联方式”吧?也就是说一个2835封装里是两个串联的管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明你的灯珠里面两个芯片是并联的方式"?应该是“串联方式”吧?也就是说一个2835封装里是两个串联的管 ...

是的  打错字了 抱歉
所以VF更高的也有的!

网友D:
有的,36V 的一个2835 都有。

网友E:
串一个电阻器来就行了呀,主要看能通过多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36V 的一个2835 都有。

?一个2835里封装12个LED管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的,36V 的一个2835 都有。

一个2835要装10个以上LED管芯?

网友F(2021-01-09):
3v-3.2v 2835灯珠  0.2W  2并一窜电压在2.3-2.4v左右    3v灯珠在0.1W 2并一窜电压2.6-2.78之间

网友G:
可以定做,标准规格里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