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串口通讯程序 为什么少数据?

楼主(2020-07-19):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t; u8 k;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t==1){SBUF=k;while(!TI);TI=0;t=0;}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k=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t=1  ;
//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用串口软什 点一次发01 02 03 04 05 06 07 08  为什么的时,收不全,,师傅讲一下。

网友A:
发送时关闭串口接收中断以避免串口收发冲突。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t,k;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0XF3;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4800的
        TL1=0XF3;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
void main()
{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t==1)
                {
                        ES=0;          //关闭接收中断
                        SBUF=k;
                        while(!TI);
                        TI=0;
                        t=0;
                        ES=1;          //打开接收中断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        u8 receiveData;
        k=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t=1;
//  SBUF=receiveData;//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