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程序如何移植到STC单片机?

楼主(2020-07-19):
求讲解下 大致的方法

测量 程序.zip

网友A:
如果有用到各单片机片内资源的是要修改后才能移植的,因为两种单片机是不一样的

网友B:
我以前讲AVR移植到stm32中过,搞了近一周多,特别费时间。最后测试了近两周才通过。引脚什么的大部分宏定义可以修改。定时器了中断了需要单独修改,比如定时器我直接按照AVR的定时时间修改的。自己试着做一下吧,如果两种单片机都不熟悉最好不要做。

网友C:
单片机的C语言只能是在一些高级算法上可以移植一部分,其它硬件的基本上只能是重写
很多不同的编译器都会自带一些不同的函数的,这些也是不通用的,修改的时间可能比你重写一个还要多

网友D:
行不通,建议你去看看AVR教程,虽然都是用的C语言编程,但差异还是很大的

网友E:
主要是底层不同,配置要重新配置,但是模块化的软件可以移植!

网友F:
应该不行,单片机的内部资源不一样,配置都需要去设定。建议你买一本书看看

网友G:
程序都是针对特定芯片编写的,能不能移植是个问题,移植后效果如何又是个问题。

但是,要清楚,移植程序不等于学习单片机,最重要的是知道程序是怎样的框架及实现方法。初始化了哪些寄存器,做了哪些引脚配置,调用了哪些函数,那些函数又是怎么实现的,设置了哪些中断,用到了哪些片上资源(UART、ADC等),查询了哪些状态,如果状态变化(触发事件)又会做些什么等等。由此整理出一个流程图并知道其实现方式,基本上这个程序就移植得差不多了。

网友H:
这就和如何把中文翻译成阿拉伯语一样,首先你要懂两国文字和语言,然后不断试译才能达到精确。

网友I:
难点主要在于要熟悉各单片机资源和开发流程,逻辑控制部分用 C问题不大。但话说回来,单片机能难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