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池可以为电路板供电数年?

楼主(2020-07-19):
关于电路板供电的问题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想用电池为电路板供电,在不给电池充电的情况下使用什么电池可以为电路板供电数年?还有就是有计算电路板功耗的方式吗?

网友A:
离开使用场景说方案是行不通的,比如,我说用堆叠电池的方式可以达到要求,这肯定不行的吧。
除了选用大容量电池之外,如果产品使用环境阳光充足,可以使用太阳能电池...其它环境就有其它环境的方法。
测量功耗的话,有些芯片厂商会提供功耗计算的工具,但是整机功耗还是要拿成品测。

网友B:
类似电脑主板上的电池?

网友C:
这取决于应用程序。 对于针对电池供电进行了优化的低功率小型设备,纽扣电池可以使用数年。 电池可持续使用的时间取决于电池容量,设备功耗,工作占空比等

网友D:
有的,核能电池!不过这比你买一大堆电池贵得多,再有就是在上面加一个太阳能充电板

网友E:
大多数的电池都是可以提供3年以上的供电时间的,前提是工作电流要足够小,至少是10微安以下,或者是在nA级别的
像电脑中有一个钮扣电池,那至少是5年以上的供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开使用场景说方案是行不通的,比如,我说用堆叠电池的方式可以达到要求,这肯定不行的吧。
除了选用大容 ...

做的是一个智慧井盖的项目,太阳能电池可能不行,要求是电池不充电可以使用8年,因为不会算功耗所以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听我师兄说好像南孚电池的容量比较大?

网友F:
你最起码要说出的你动态电流与静态电流是多少。计算器电池就用几年,这些与实际产品功耗有关

网友G:
这个得取决于你的功耗吧,比如说,你的电池一百万安时(这里只是打个比方,这么大的电池体积估计也太大了),但是你的功耗特别的大,每个小时几千瓦,那也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成本又高,现在的物联网智能家居,都是能够做到用一小块锂电池跑一年,

网友H:
功耗,还是功耗,功耗做下来了,一次使用的寿命就越长,比如汽车胎压监测模块,几年都不用换电池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做的是一个智慧井盖的项目,太阳能电池可能不行,要求是电池不充电可以使用8年,因为不会算功耗所以也不 ...

南孚电池5号容量1500mAH,7号1000mAH

网友J:
20000mh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得取决于你的功耗吧,比如说,你的电池一百万安时(这里只是打个比方,这么大的电池体积估计也太大了) ...

请问这个电路板的功耗该怎么计算,我看网上有人说测电源电压和电流,可以这样算吗?计算不出准确的有大体估算的方法也可以

网友K:
刚好我知道一个,你看看ETC的盒子,但是是搭配天阳能板使用的,我前段时间拆了一个还可以用,是超级电容+充电电池的

网友L:
不能达到数年,电池时间就了都会失效,一般纽扣电池你最多就5年

网友M:
芯片功耗计算: 理论依据来自下面公式。 P=fV2 (1)  即:处理器的理论功耗=处理器核心频率*处理器工作电压的平方 式中,P是处理器的功率,f是处理器的 核心频率,V是处理器的工作电压。  电路板功耗计算:  电路板功耗计算比较复杂,因为其功耗与板载芯片的工作信号有关,但可以采用下列公式估算:  P总=(Pn1+Pn2+Pn3+...Pnn)*η+P分立  式中,P总为电路板总功耗,Pn1,Pn2,...Pnn为板上芯片的理论功耗;η为系数,根据经验取0.5~0.8;P分立为板上电阻,电容等的功耗总和。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N:
1)p=w*t
2)电池可以分时工作,别长时间输出。
3)电池可以冲电。

网友O:
低功耗系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能达到数年,电池时间就了都会失效,一般纽扣电池你最多就5年

τ 宝上那种普通的3V纽扣电池在电量不耗尽的情况下可以用5年吗

网友P:
引用 楼主:
τ 宝上那种普通的3V纽扣电池在电量不耗尽的情况下可以用5年吗

你说的应该是CR123A, 用大品牌的肯定没问题。  我之前做了一个项目,只是给DS1302供电,本来准备用2032的,后来考虑到电量问题,用了CR123A, 目前2年多了,没有问题。毕竟体积比2032大很多。

网友Q:
时钟芯片上的CR2032一般可以用一两年吧

网友R:
质量好点的2032锂电池就行。我的车钥匙用了10年,仍然正常使用。一个银行的密码器过期4年了,还在正常显示

网友S:
用核动力电池就行了,何止五年呀,四五十年都不是问题。

网友T:
功耗低,计数电流值, 纽扣电池

网友U:
引用 楼主:
做的是一个智慧井盖的项目,太阳能电池可能不行,要求是电池不充电可以使用8年,因为不会算功耗所以也不 ...

楼主首先要解决电路功耗问题,再选择电池。如果所选电池的静置寿命达不到8~10年也枉然。如指针式电子钟,主要功耗是驱动微型步进电机,一节普通5号电池能用1~2年。多年前见到一款日本产指针式电子钟,没有秒针,用扣式锂电池,使用手册声称可以使用10年以上。反观现在市场上的静音指针式电子钟,由于步进电机连续工作,一节普通5号电池用几个月就不走了。至于整机功耗的算法不是靠纸上功夫,要搭建实际电路测试。

网友V:
可以使用较大容量可充电锂电池,每年自放电很少,静态寿命超八年。价格很便宜,比纽扣式便宜多了,不用过多考虑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