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NT0口可以作为普通IO口吗?

楼主(2020-07-19):
51的INT0口可以作为普通IO口吗?我想把这个IO口作为按键来使用。INT0口不是外部中断吗?(全局中断已经打开)会不会按键按下给他一个低电平,然后就进入中断了

还有,程序中有关于T0计时器的程序,那么T0这个IO口还可以做普通IO口吗?

还有51单片机的其他端口是不是都可以当作普通IO口来使用?关于这一块很迷茫。

网友A:
P0~P3都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中断与定时器是需要配置寄存器的。用来定时的,那么相应的IO口是可以当普通IO口用的,如果是当作外部计数,就不能当作普通IO口

楼主:
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写关于此IO口专门的程序,就可以把这个IO口当作普通IO口,用来点灯或干其他事吗?

网友B:
可以的,P0~P3都是可以当普通IO口使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写关于此IO口专门的程序,就可以把这个IO口当作普通IO口,用来点灯或干其他事吗?

单片机的多功能口在默认状态都是普通IO口,只有在程序中设置相应寄存器才能改变其功能。

网友D:
INT0口是外部中断也是I/O口,叫复用脚。如果你没有用中断设置打开中断,他就是普通I/O口。另外的程序运行中,你打开中断又关闭,再用他当一般I/O口用也是没问题的,只要时间上错开就好。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电路中某一按键与控制信号接一起,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E:
可以,int0就是p3^2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如果我不写关于此IO口专门的程序,就可以把这个IO口当作普通IO口,用来点灯或干其他事吗?

是的,,不设置就是普通的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