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总线AT24C02可以读数据,但是不可以写入数据

楼主(2020-07-19):
       //发送一字节
void write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向指定地址发送字节
void writer(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byte(0xa0);
respons();//应答
write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byte(date);
respons();
stop();
}

网友A:
@坛子,N多例子,去下下来练就明白了

网友B:
是不是没打开写使能

楼主:
第二天发现是终止信号写错了,我把SCL=1;写到了SDA=0;的前面,所以在读数据程序结束后不能正常进入写数据。谢谢大家的回复!